怎样连续的采集并存储大量的数据并显示

楼主(2003-11-23):
我想用LV编程,采集数据,想存入数据库,在从数据库中调出部分,处理显示,请问用那种方式好,若有例子就更好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2003-10-07):
[回复] laileen: 您好! 我们用Delphi5.0 编程,通过z893去实时采集数据, 在c:\em目录下建一个DB数据库,可以解决您所说的问题。 1.我们为铁路某单位开发的数据库主要指标为: 500台车,4个班组,5年内的全部加油数据,20种实时参数; 实时参数由z893自动生成记录,存DB数据库,并在d盘根目录下生成一个同样的备份文件,防止意外。 该数据库可以产生以[司机],[班组],[年月日]为查询方式的各类年报表,月报表及日报表,数十种报单。 2.我们为天平开发的数据库可以存贮波形及工艺分析参数, 问题不是采用LV编程的。 发个资料给您,内有例程。请到您的<laileen@sohu.com>信箱收。

楼主:
谢谢, 不知道时间太短还是怎的,我的邮箱现没收到您的邮件. 有些部分是不是可以用LV调用的,应怎样调用.若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A:
[回复] laileen: 您好! 我又发了一次,是按您们注册的信箱发的:laileen@sohu.com <laileen@sohu.com>。如果还收不到,那就是信箱有毛病了,用qq可以吗? med.qq158326068 2003.10.07

楼主:
还是没有,可别的信都没问题,信箱也没错是laileen@sohu.com那天我找到机器(有QQ),你已经下了,什么时候你在线,再麻烦你. 你换个邮箱试试吧laileen@126.com,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A:
按您的新地址laileen@126.com已发,附件2.8M,解压后见自述及说明。 med.2003.10.10

网友B(2003-11-1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能否指教

网友A:
回复yuthang: 您好! 大量数据的采集其一是需要大量的内存,其二是需要保存至[今后]作数据分析处理, 离开了这两个基本要求,我们去[辛辛苦苦]花了大量的银子及不少的心血是得不偿失的。 从一开始,数据记录的格式就必须以标准的DB数据库格式进行录入, 最好采用[一个]打包文件,便于远程传输及组成更高级网络。 一般来讲: 以[字符]方式录入的设置字段应不少于64个, 以[波形]存贮的字段应不少于128个为宜, 每个字段的宽度[字符型]的为20个字节[10个汉字],数字型的10个字节, [检索]字段除年、月、日三项之外,最少要保留2项, 过多的设置会造成软件太复杂,成本过高。 由于大量的数据以[文件]的方式记录在案,对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要求较高, 目前来看,P4 1.7G以上CPU+40G硬盘+128MRAM的最低配置是合适的。 要想使总的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选用标准的操作平台win是明智的, 其原理有二: 工具及控件在网上多多, 人材容易获取,即使培训费用也低一些。 当然使用win困难也是有的, 首先它是一个分时的多任务系统, 不支持[直接]中断, 每个线程约10ms就被挂断一次,对实时采集十分不利, 这就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实时通讯协议]只能采用9600bps才能运行的原故, 据我们了解,在win98me平台上能用115.2kbps速率,并且是全双工对外采集实时数据的, 只有[现场总线]z893_emdos,这样的工程我们已干过许多,已为成熟技术,详细资料请到信箱收。 med. 2003.11.12

网友C:
我知道具体的实现方法。在LV 中应用多线程技术加流盘技术可以实现

楼主:
med 谢谢你,忘了通知你,我那会有别的事耽搁了, 我看了你的那个广告软件。功能什么的也差不多,我想问一下,“标准的DB数据库格式进行录入”这个怎么实现,怎样形成打包文件, 我现在焦头烂额的。我要采78个热电偶的信号,还要进行处理,那我的数据库要求什么,怎样可以实时显示数据,又容易查询。我以前也没做过,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78个热电偶信号],下个星期一给个较为具体的方案,莫急,[面包是会是有的],问题总有个解决的办法! 2003.11.13 [星期四]

网友A:
贴子贴不上了,请到信箱收!

网友D:
在labview中使用流盘技术即可,程序运行初始,先定义一个数据文件,采集开始后,不停地把缓冲的数据倒入文件,缓冲要大。

网友E(2004-05-30):
给我发一份wdzhuff@163.com

网友F:
请Med同志发一份给我吧。谢谢!我的邮箱是:MoreHongsoho@hotmail.com,或者wanggongxuan@sohu.com.

网友G:
请Med先生发一份给我吧,谢谢!我的邮箱是:wire@163.net

网友C:
如果采集速度不高,可以把结果写到数据库而不影响采集线程

网友H(2004-12-30):
请Med先生发一份给我吧,谢谢!我的邮箱是:zxyzjd@yahoo.com.cn.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流盘技术是怎么一回事,再LabVIEW中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I(2005-05-07):
med先生,可以给我也发一份吗?谢谢!我做毕业设计不懂啊 gugule@sohu.com

网友J:
请也给我一份 mayierly@163.com

网友K:
med,您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份阿~~谢谢了 eliteyan@163.com

网友L:
请Med先生发一份给我吧,谢谢!我的邮箱是:wanghm003@emails.bjut.edu.cn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流盘技术是怎么一回事,再LabVIEW中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M:
你好我现在也是用LV来做毕业设计,我们做的是基于虚拟仪器的温度控制系统,我用的是位置PID来实现但误差很大,比例系数怎么设定啊我们做的时候升温很慢啊 还有我用的不是NI的数据采集卡我用AC6611来做的 还有就是数字滤波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M:
你好我现在也是用LV来做毕业设计,我们做的是基于虚拟仪器的温度控制系统,我用的是位置PID来实现但误差很大,比例系数怎么设定啊我们做的时候升温很慢啊 还有我用的不是NI的数据采集卡我用AC6611来做的 还有就是数字滤波如何实现!谢谢! Med先生可以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guanxianghuman2yahoo.com.cn

网友M:
你好我现在也是用LV来做毕业设计,我们做的是基于虚拟仪器的温度控制系统,我用的是位置PID来实现但误差很大,比例系数怎么设定啊我们做的时候升温很慢啊   还有我用的不是NI的数据采集卡我用AC6611来做的   还有就是数字滤波如何实现!谢谢!   Med先生可以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guanxianghuman@yahoo.com.cn 刚写错了

网友N(2005-06-06):
med,你好: 我做的毕设也是要求连续采集数据并回放。现在我用binary格式存储,但采样率最高只能到几百k。而板子手册上讲可以达到兆这个数量级。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采样率吗?它的BIBObuffer只有10K,所以我设置buffer的大小一般都在以下。 E-mail:dorren214@hotmail.com

网友O(2007-04-29):
各位大侠我想把数据高速、连续地保存到硬盘中。不知道NI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取的数据以较高的速度直接导入到硬盘上(我的单通道只要40-50M/s)我一开始以为凌华的PCI-9820可以但.....望请各位高手多多帮忙
我的邮箱是:hcy240836@163.com

网友P:
各位大虾:我用PCI-9820做数据采集,用9820自带中级的VI编程但采集不到数据,错误代码是-10409,那位可以指教以下阿?我的邮箱:feixiang1162003@yahoo.com.cn

网友Q:
med先生,能给我发一份吗?如果方便的话,谢谢您了!zhijun.ma@gmail.com

网友R(2009-01-02):
*d先生,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的那个铁路检测系统中的数据采集和显示是不是都是实时的?您采用的采集卡是哪家公司的,什么型号的?能否把您的程序法给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我现在遇到一个数据实时显示方面的问题,正无从下手:(

网友S(2011-05-13):
您好,我现在要用lv从plc中读取其采集的各项检测信号的数值(存在一个连续的数据单元中),然后将这些数据在前面板显示并存储起来可供查询,但是没有实际的硬件,就是做软件,应该怎么做啊 ?我是新手,最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实现数据的读入这一块,存储还知道点,请各位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