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

楼主(2003-11-23):
各位前辈: LONWORKS的I/O接口设备是专用的吗? LONWORKS的网络收发器是专用的吗? LONWORKS的印刷电路板设计软件是什么软件? 如何得到? 谢谢!

楼主:
是I/O接口的芯片是专用的吗?

网友A:
奇怪的问题. 何为专用? 何为...?

楼主:
I/O外围调理电路的芯片,比如A/D转换,多路开关等芯片。 如果设计印刷电路板可以用Protel99吗? 专用是指必须由echelon提供,还是一般的单片机的接口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B:
Neuron 晶片具有 SPI, SCI, I2C, Direct Serial 通訊能力, Neuron 本身有軟件的應用能力,旦在許多應用上速度不方敷使用, 許多情行下可加A/D, D/A, OP Amp.等方式處理, Cypress 新產品 PSoC 具有強大I/O 能力可滿足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