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离心泵上使遇到的难题!!

楼主(2003-11-24):
各位大虾晚上好! 本人在给一台500S-22单级离心泵作节能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出如下问题,希望各位能帮忙解决一个难题。 (改用变频起动时无法把水抽起,当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50Hz、交流输出电压380V、电流只有165A、真空0.2表压、水泵出口压力1.6Kg、出入口管经600毫米、水泵实际工作杨程14米,水泵直吸式无底阀)。

网友A:
你的问题表述太模糊,需要讲的详细些我们才好作判断.

网友B:
不知道离心泵对方向有没有要求。我想有一般泵反转也会有一定压力,给人出力不够的假象,检查方向。

网友C:
是反转了

楼主:
问题表述: 以下是水泵与电机的资料: 1、水泵:500S-22单级双吸离心泵,扬程:22m,流量: 2020m2/h,转速:970r/min,实际工作扬程约14m, 2,电机:uS127-6,功率:180Kw,转速:980,实际工作电流:277.5A, 3,据现场反映改用变频器后起动与运作一切正常,附设真空泵工作正常水泵真空达到负0.2Kg、出口压力1.6Kg。

楼主:
广东容济您好! 首先,非常多谢你的回答!难道连转向这个问题都看不清楚吗???我们还搞什么现场安装呢……哈…哈…哈!!!

网友D:
我想是因为管道里面是空气不是水。所以不能把水抽上来。

楼主:
本人再次多谢各位!并热烈欢迎大家都来发表各自的高见! 管道有空气的问题;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复试验,基本排除管道有空气的可能,而且从他们以往值班开机的操作过程来说,基本同工频运行时一样的步骤操作。

网友E:
想当然:变频器输出缺相。判断方法:甩开变频器后,交流电源直接与电机星-三角起动,看能否抽出水。

楼主:
变频器输出缺相???请问你是从边个角度分析的???我们对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流、电压、都作了测量,而且电机空转也以运行了很长时间都正常。

网友E:
我的意识是,你先排除是否变频器的故障。96年我们在福州遇过同样的问题,只是马达为75kw.

网友F:
你先排除是否变频器的故障

网友A:
Xiari100,您好: 看了您的描述及对网友的回答,我相信您表达了以下几项: 1 您的主装置及附属装置能够很好的达到泵的装置气蚀余量的要求; 2 既然是改造项目,那么泵和电机原来应是良好运转的; 3 变频测试正常; 我的看法: 假设您确实肯定以上两点,那么问题应是出在变频器上。 1 泵作为纯机械的东西,性能是稳定的,除非硬损害,它的性能不会突变; 2 电机其实是一个我们误以为懂但其实很复杂的事物,但对它的基本特性及工作表现我们是可以掌控的; 3 变频器就另当别论----------变频器的原理我们都懂,似乎不难---------但作为最典型的电力电子事物-----------它的可靠稳定一直是问题------无论中外,他带负载与不带负载会不同,轻载与重载又不同,你不可以认为空载 轻载和重载之间可以想当然的轻松过渡。

网友G:
楼上同志说的没错,可以一项一项的排除的,水泵-电机-变频器。愿你顺利完成工作!

网友H:
既然变频器能工作在50hz,就相当于电机工作于工频,观察一下电机的转速,如果和工频时的转速差不多,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了,你的系统也就是速度控制,速度大于等于960rpm,还是不上水,就是其他的问题了,唯一的原因可能是用变频器的时候,启动加速比工频的时候慢,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I:
没看到有什么 问题啊,500mm口径 的泵,出入口管经600毫米,水泵直吸式无底阀。水泵出口压力1.6Kg,水泵实际工作杨程14米,很正常啊。 怎么又变频起动时无法把水抽起啊 ?那你的 数据从哪里 来的? 你没用变频前180kw的泵用什么 启动啊?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50Hz、交流输出电压380V、电流只有165A”这也没说明什么啊?你给的水泵额定参数扬程:22m,流量: 2020m2/h,如果你的系统没设计到这么大的用量,你要看曲线表,比如你的流量(600mm变径)增加,压头自然降低……、出入口处阀门的开度……都可以影响到电流…… 你没给的 条件太多了,可能的情况无法明确。

楼主:
再次多谢各位大虾!! 少奇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也作过各方面的尝试,由于该水泵属于直吸式水泵不存在进水管底阀,每次停机后进水管里面的水全部流空,再开机时只能靠附设真空泵来完成对水泵运行所需真空的要求。 因为工频与变频的起动转矩不同,加上该台水泵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垂直向上14m的高度抽水),正如crazy同志所说:(变频器是软起动,转矩提升没有工频快)加上没有进水管底阀,一旦起动转矩提升不够就有可能导致吸水管上的水位迅速下降而形成假真空,所以无法把水抽上去。希望各位大虾帮忙出点好的主意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小弟感恩不尽!

网友A:
改造前你是怎样的启动流程,给大家讲一讲。

网友J:
这种问题 也要问,我的兄弟们,揍他是谁给你做的,太丢人了,以后找我,真没有面子,我的伊:989899979@sina.com

楼主:
青石桥同志! 首先非常多谢你给老兄提出宝贵意见。我想问问老兄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能揍几个人???我们大家讨论的是技术问题,你没有亲临现在为何这样武断呢??

楼主:
回复少奇同志:本水泵原来采用的是降压方式起动,其起动过程是先开动附设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当真空压力表达到0.2表压,真空泵出口有大量水流出时,开始起动水泵马达,自动投入运行后打开出水口阀门,完成正个起动过程。

网友A:
Xiari100,你好: 你信任我们,才问问题;而且现场的因素总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的,所以我不应该怪你,但你确实在部分关键因素上忘记进行描述,希望你重视,以利于咱们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装置中心高度,尤其是泵的中心高度(相对于液面--开放液面)-----是很重要的问题。 离心机,顾名思义,靠离心形成压差工作;但普通离心机的压差是有明显边界的-----对离心泵而言,很明确------10.33米的水柱----是不可逾越的。国外顶级离心泵最高纪录为抽空9.2米,我国国产离心泵最高达到8.5米,普通情况下超过6米就不错了。而且,真空接力是行不通的。就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对水泵和真空泵的位置设置特别关注。 假设(条件不足,我们现在只能假设),你对现场情况仔细分析之后,认为以上问题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另外几点必须声明: 1 改造之前,装置正常运行,那么整套装置的高度设置及功能连接是成功的,应该不存在我在上面写出的原因-----这一点,需要得到Xiari100同志的确认。 2 另有网友提到变频后与变频前的提升力矩不同一事,我的结论如下:这种理论正确是有前提的-----Xiari100和同事们的现场操作有疏漏或不够熟练,没有完成真空的转移和借用-----但我看不像。 3 变频后与变频前的提升力矩不同------这种说法出发点是对的,但运用场合是错误的。低频到工频的变换过程相比直接启动过程是力矩提升慢!!!不是力矩一直小!!!所以这种提法只能解释变频后出水慢的问题,不能解决不出水的问题。 这样推来,原因只有两个: 1 变频器不争气---可能性95%----换个试试,而且往大处换。 2 现场操作有纰漏----可能性5%-----同样的羊肉,厨师手法不够熟,没作出好汤来,可现场改进做法,操作严密即可。 共同进步,与大家共勉。 望Xiari100再仔细察看一番,并给与反馈和指导。

楼主:
少奇同志你好: 你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以再三思考过,我认为,你假设的条件应该不存在有问题,原因是该泵房一共有两台机组(一备一用),自安装投入运行至今以有多年,我查看了他们的运行记录一直以来都工作正常,而且两台机组的工作电流亦都比较平均(约270-285A),你所说到的现场操作,是他们值班电工按以往工频起动方式进行操作的,我认为问题不大。你认为这样操作有问题吗? 由于本人学识短浅,对“汽蚀余量”一词理解不足,还望你能帮忙解释。先多谢你!! 至于变频器的问题我也和生产厂家一直在沟通,他们的工程设计人员亦都亲临现场作调试及查找原因。我们所采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不知这类型变频器对该台水泵有没有负面映响,还望你给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K: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L:
这个问题很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下文,不要让烦人的广告搅局,再次提议大家共同抵制在论坛上发布(纯粹)广告

网友H:
为何要用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生产这种变频器的只有abb,好象还有ab的force系列,这种东西很贵的,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我想这种系统没有特别的,电机的速度能达到50hz还没有上水的话就是其他的问题,没有必要多费口舌。

楼主: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热烈发言及宝贵意见!不幸的是,该项目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当初对现场设备使用的情况了解不足,一直认为变频器在水泵节能的改造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而忽略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前面大家提到的变频器、水泵工作状况,经过工程师反复的调整及试验认为它们的工作状况是正常的。综合多方面的分析,认为有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引起: 1、 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变频器软启动上(原因是它起动时转矩突然提升速度慢),而工频降压起动的转矩及速度的提升都比变频快。 2、 或者是辅助真空泵叶轮的磨损已达到临界状态免强能够满足工频起动时的需求,一旦采用软启动时真空要求达不到。经多次同用户提出,他们都不同意拆开真空泵检查叶轮磨损程度(原因是他们说工频能正常使用),最终无法证实。 3、 由于该设备使用己有些年份,水泵叶轮及泵体的磨损亦达到一定程度,对水泵的性能有一定影响。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看法,再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M:
“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变频器软启动上” 我不太赞同。 参数上设错了。可能加上了自动节能的参数。应把自动节能的参数取掉。 从变频50HZ的运行电流与工频50HZ的电流看。如果变频器没问题,决对是参数没设对。转矩的提升,V/F的设定先不要按风机水泵类的设,把自动节能的功能取掉。 你能说工程师用了变频器的哪些参数吗?

网友L:
我曾经遇到过此类问题,当时是泵的密封有问题,把泵两端的密封换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