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

楼主(2003-11-24):
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伺服驱动的控制原理?是PID控制吗?

网友A:
是PID控制的,用相关参数控制,如一些增益,表达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B:
包括电流调节、速度调节和/或位置调节,即通常所说的三层闭环。

网友C:
其实伺服本身与PID没有什么联系,伺服系统只是一种特殊的随动系统。它的跟随量只是位置或速度(包括角位移或角速度)。PID只是一种调节方式,当然也可以不用PID调节器,你用其它类型的滤波器能达到精度及稳定性要求也可以,如PMAC控制卡,提供了陷波器,ESA算法,你完全可以不用速度环来实现,效果比PID更好。

网友D(2009-01-05):
有原理图下载吗?谢谢

网友E:
不好意思,路过此地,只为积点积分发帖。

网友F:
找课本看书,不就都有了,关于自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