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OPC Sample client 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24):
请教B&R 工程师: OPC sample client 中 write value to Item 时, 出现以下错误 “ SynIO. Write returned error c0040006h , The Item AccessRights do not allow the operation “ 请问出现以上错误的原因主要有那些? “Item AccessRights” 在什么地方定义?我在 OPC configurator 中定义该变量的“access”中,选择了read accesss 和 write access.

网友A:
1.我测试过,如果只有READ ACCESS选项,只是不能写而已,没有弹出任何消息; 2.我也测试了一些其他可能,还是没有出现你说的显现.是否其他程序卸载时破坏了与之相关组件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