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可以防止及改善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3-11-24):
请教各位前辈,当通用型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严重干扰时,除加电抗器外,怎样采取有力措施。

网友A:
布线合理化、输出电缆套钢管、调载波频率,加滤波器、重新考虑接地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一定要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