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美国nuflotech公司产涡轮液体流量计

楼主(2003-11-24):
本人正在使用美国NUFLOTECH公司产8"涡轮液体流量计,主要用于油田压裂现场的压裂液的测量,我已经知道K系数是根据所测液体的粘度来设定的,我门已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依旧没法解决因压裂液粘度升高造成的液体流量读数的误差。不知哪位大侠有次方面的宝贵经验能给在下分享分享,或是有什么高招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流体物性(密度、粘度)对仪表特性有较大影响。气体流量计易受密度影响,而液体流量计对粘度变化反应敏感。由于密度和粘度与温度、压力关系密切,在现场温度、压力波动是难免的,要根据它们对精确度影响的程度采取补偿措施,才能保持高的计量精度

网友A:
液体为粘度敏感的流量计,当液体粘度增大时,仪表系数的线性区变窄,下限流量增大,当粘度增加到一定数值时,甚至无线性区域。螺旋叶片的情况比直叶片要好的多。 对于液体,通常用水校验传感器,当精度为0.5级时,可在5×10-6mm2/s以下的液体而不必考虑粘度的影响。当流体粘度高于5×10-6mm2/s时,可用相当粘度的液体校验而不必作粘度修正。此外也可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粘度的影响。如缩小使用范围度,提高流量下线值或仪表系数乘以雷诺数修正系数等。 粘度对仪表系数的影响与传感器结构类型及参数口径大小等有关。有几种粘度对仪表系数影响的表示方法:仪表系数与雷诺数的关系,在几种粘度下,仪表系数与输出频率的关系和仪表系数与输出频率除以运动年度的比值的关系等等。这些资料有的生产厂准备有,但并非所有的生产厂都有这些资料。 不知道以上看法对否,希望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B:
在不同粘度下涡轮流量计的测量范围会受到影响的,粘度增加最小流量范围增加,使流量计量程变窄。 但还与叶片形状和口径有关,特殊形状螺旋叶片与直叶片相比,除减小粘度的影响外,还可以达到自清洗的效果。 KEM透平(涡轮)流量计其叶片具有专利的设计,其可测量100mm2/s以下的液态流体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8”口径的流量计,标态下流量范围250—5000L/min,当粘度为90mm2/s时其最小流量为350L/min。 小口径相对来说影响要大些的。此流量计在不同粘度下流量范围变化表可登陆www.kem-kueppers.com.cn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