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是否一定要压力补偿?

楼主(2003-11-24):
我公司计量蒸汽用一只涡街流量计,有温度补偿,无压力补偿。请教: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是否一定要压力补偿?若无压力补偿测量值偏大还是偏小?

网友A:
如果是饱和蒸气测量其操作压力和温度是相对应的,在要求不高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个补偿。其压力、温度、口径及质量流量表可登陆www.kem-kueppers.com.cn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