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24):
组态王中,制作用户登陆程序,用户名、密码及权限等都存储在一ACCESS数据库中表Table_user中。登陆界面中,数据库中用户名被装载到一下拉列表框中。 问: 如何在表单界面运行启动进行界面装载的时候,将数据库中的用户名的usname字段的所有记录都装载进去?如何实现?

网友A(2007-09-12):
通过应用程序脚本实现,在脚本中连接数据库,将查询结果一条一条添加给那个下拉列表框控件就可以了,我试过可以的
如sqlselect();
将bind中帮定的组态王变量用listadditem()
sqlnext();
可以利用sqlnumrows()获得记录数作循环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