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进线电压受变频器影响!!

楼主(2003-11-24):
变压器上挂有三个ABB ACS600变频器,任何一台启动均引起三相对地电压升高,有600v之多,三相电压基本平衡,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未串电抗器)

网友A:
cxf阁下:   据你所讲,变压器上有三台ABB变频器,在变频器启动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会升高,你用的变频器是大功率的,但不可能升到600多伏,一是你的电表有问题,使测量出现篇差,也可能是你用的变频器的多次谐波引起的电表测量不准。一般在启动变频器时,电源电压升高原因是变压器配电柜的补偿柜过补偿。你可减少补偿柜的电容器容量,也可采用自动补偿,即可解决。 如有不明之处,敬请你来电联系。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经理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安邦信变频器:http://www.abx.cn 新统一节能网:http://www.szxty.com 节能器:http://www.lyjn.com 网上中国贸易市场:http://www.xty.cn      2003年11月14日

楼主:
该变压器上有五台250kw的电机,3台是变频控制,600多伏是每相对地电压,两相之间的电压还是正常的,四百伏左右,并且没有补偿柜。

网友A:
cxf: 你所说的故障,那不是故障,是你测量有问题,在直流母线上有560伏的直流电压,而且每一相上的对地电压也在560伏左右,用交流电压表测量,则有600多伏,是正常的。那是单相直流通过另一相的倍压的矢量和。以上回答不知可对。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安邦信变频器:http://www.abx.cn   新统一节能网:http://www.szxty.com   节能器:http://www.lyjn.com   网上中国贸易市场:http://www.xty.cn        2003年11月18日

网友B:
用模拟式的电压表量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而且必须有进线电抗器!

网友C:
请打05332110790 我帮你办

网友D:
因为普通变频器对电网有谐波干扰。固对地有那么大的电压,不行,可以用电网质量测量测量即可。只有用IGBT整流的变频器可避免此问题。

楼主:
谢谢诸位大虾帮忙!如果要加进线电抗器是多大?

网友D:
ABB本身有进线电抗器啊?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现场干扰吧

楼主:
本身没有进线电抗器啊!!现在打算加装进线电抗器,不知应该选多大的?!!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D:
你的ABB变频器型号。为ACS……型号。

网友F:
同意楼上关于测量问题的看法。 假如真有600V的话,肯定变频器就炸了,因此电压肯定在容许波动的范围之内,即380+-10%左右。 但变压器的容量与电压波动是有关系的,请告知具体的容量与配置!

网友G(2011-05-02):
请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CS800和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进线电压三相交流525-590伏,能否使用在进线电压380v的电源上

网友H(2012-02-02):
对:llf03021关于请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CS800和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进线电压三相交流525-590伏,能否使用在进线电压380v的电源上内容的回复:

可以的,不过功率小了 ,额定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I:
这么高的电压从哪里来的,变频器安装设计是否规范,一般ABB的小变频器不增加电抗器的,可以考虑增加进线电抗器,提高电源质量,另外一个要考虑从变压器过来的电是否波动或者三相电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