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斩波内馈调速与变频调速?

楼主(2003-11-24):
请问各位专家:   斩波内馈调速的原理?斩波内馈调速与变频调速相比较的优缺点?有人讲它比变频调速好,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2003-01-28):
完全是一派胡言!只要有常识的人都可以认识到,无论斩波还是什么内反馈,都不可能比变频器的性能好!

网友B:
建议甲学生先读一些关于调速方面基本知识方面的资料

网友C(2003-11-24):
zb-007: 说话最好斯文点,也要拿出证据。

网友D:
我看过有关斩波内馈调速的宣传,完全同意zb_007的观点,其分析的理论出发点的确是“一派胡言”!

网友C:
斩波内馈与变频调速的对比 电力资源和水力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节电、节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国策。节电、节水的关键是风机、泵类的调速经济运行。我国的风机、泵类耗电量占全国总动力耗电的43%以上,且绝大部分为恒速运行,只能靠调节风门、阀门或开、停数量来调节工况变化,效率只有30%,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 我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屈维谦先生,经过18年的呕心沥血、刻苦研究发明了斩波内馈调速系统,并荣获国家专利,该系统最适合高压大中容量交流电机调速高效节能的风机和泵类。它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当今世界新展现出来的一项新技术。特别是调速理论的创新,以“P”功率控制理论,替代了“M”转矩控制理论,为调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斩波内馈调速不但适合国情,也同样适应国际市场。在全国各地已拥有20几家用户,运行可靠,节电显著,深受用户钟爱。 一、内馈的特点、原理 所谓内馈调速是一种将调速电机的部分转子功率(即电转差功率)移出来,以电能的形式反馈给电机内部的调节绕组的特殊调速方式,转子反馈给调节绕组的功率越多,轴功率输出就越少,转速就越低,反之,转子反馈给调节绕组的功率越少,轴功率输出的就越多,转速就越高,可见,从转子被移出的电转差功率是在转子-调节绕组间循环往复传输的,循环效率为99.8%,不需要经过电源供给,这是内馈调速的最大奥妙之处。 主要特点: 1.理论新颖,技术先进,创立了功率控制理论(即P理论),发现了轴转矩控制理论(即M理论)。 2.效率高,可达99.87%。 3.结构简,占地面积小。 4.电流波形谐波小,小于5%。 5.价格廉,控制系统平均1000元/KW左右。 二、斩波控制的特点 1.斩波控制实质上是以数字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移相控制。 2.采用斩波──有源逆变器的变流主电路,使系统具有最高的功率因数和最小的电流畸变率。 3.固定相位的有源逆变器,加上独创的特殊触发,同步电路,使逆变可靠性得到解决,无需相序调整及同步配相,无论何种相序都正确,而且逆变角自动恒定。 4.采用继电器逻辑操作和控制,微机使运行更加可靠性。 5.具有完善的各种保护功能,如过流、欠压、过压、失波、缺相、相序、瞬时停电、频敏等各种保护。 6.具有自动软加速的转全速功能,使接触器寿命大大延长。 7.具有调速软起动功能,进入调速电流无冲击。 8.可提供抗干扰的远方给定和自动恒压闭环控制装置。 9.具有无机械传感的速度显示。 10.应用全数字锁相环控制的脉冲电路,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高可靠性。 11.斩波主电路增加了“DCL”吸收电路,解决了关断电压过充的难题,使斩波技术臻于成熟。 三、变频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从功率控制角度观察,变频调速是典型的定子电磁功率控制调速。定子控制是间接控制转子的调速,由于定、转子电磁功率相等,而定子电磁功率 (1) 及 (2) 因此可以通过U1调节来改变定子电磁功率,而 受转矩平衡方程式约束不能作为控制量。调速原理如图所示 图1 变频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 但单纯调压并不能实现定子电磁功率控制,原因是U1不但影响电磁功率,而且还作用于磁场,根据电机学,主磁通 (3) 如果单纯调压,U1降低Φm 减小,而U1增大Φm 受磁饱和限制不能增大,U1的减小将引起损耗功率急剧增大。 设负载转矩不变,则电磁转矩亦不变 (4) Φm减小将引起定、转子电流同比增大,其损耗 (5) (6) 按电流平方律增大,结果形成增大转速降的调速。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根据式(14)对U1进行解耦,即在调压的同时,正比地改变频率f1 ,使Φm=C保持不变。从而实现高效率的电磁功率控制调速。变频调速时,理想空载转速按n0随U1改变,此时同步转速n1随f1而变,且有n0=n1,但决定电动机转速的是n0而不是n1 ,下面将会看到,即使n1不变,n0也可随电磁功率改变。 根据上述分析,恒转矩变频调速时,其充分条件是调压,必要条件是变频,调速的实质在于电磁功率控制。 三、斩波内馈调速技术指标与变频调速的比较。 1.价格低廉,只是变频调速的1/2~1/3; 2.运行可靠,连续无故障运行10000小时以上; 3.效率高,η=99.87% 变频调速η=94%; 4.功率因数高COSΦ=0.92 5.谐波污染小,电流畸变率小于5%,而且由于转子的隔离作用不会反馈至电网,无污染,是绿色环保产品。变频调速的谐波高达30-40%,且直接污染电网,需加装滤波装置,电力部门才允许运行。 6.控制功率小,由于是在转子侧实施调速控制,而转子电压较低,其控制功率只为电机功率的40-50%。变频调速是在电机网侧控制,直接承受电源电压,控制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一般为(1.2-1.3)倍的电机功率。 7.体积小,结构简单,变频调速系统庞大,高压变频调速一般为:高~低或高~低~高系统,需配置1-2台变压器及相应的高压开关柜,占地面积大,价格昂贵,效率低。而且均需进口,用国家外汇,维修也不方便。。 8.调速平均节能高达50%,变频调速平均节能只有40%。 斩波式内馈的突出技术创新是电机和控制。电机是调速的主体,内馈即是加强充实了电机调速的内因,斩波控制实质是以数字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移相控制,可靠性大为增强。 如下图: 序 类 型指标特点 变 频 斩波内馈 1 原理 附图1 附图2 2 效率 ≥85% ≥88% 3 COSФ 0.6—0.9 0.7—0.9 4 谐波 >20% <10% 5 控制方式 移相 斩波 6 适用电机 鼠笼及绕线 绕线型 7 外附变压器 高压时需要 不需要 8 机械特性 平行曲线 平行曲线 9 控制容量 >Pe <Pe 10 联接关系 串联 并联 11 与电网联接 直接 间接 12 可靠性 高压时较低 高 附图1 附图2

网友C:
高压斩波内馈调速在聊城电厂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High Voltage Chop Inner Feedback Speed Regulation in Liao Cheng Power Plant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王昆仑   SHANDONG LIAOCHENG THERMAL-ELECTRIC POWER CO.,lTD. WANG KUNLUN   摘要:   斩波内馈交流调速技术是我国首创,并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认识和接受。本文分析和介绍了斩波内馈调速的简单原理和在聊城电厂的实际应用及节能分析。   Abstract:The chop inner feedback AC speed regulation is a new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own intelligent property right, and has been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circles in the world.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introduces the brief principle of chop inner feedback AC speed regu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aoCheng power station and the energy savement analysis.   关键词:辅机 节能 异步机 斩波内馈 调速 功率控制 效率   Keywords: assistant engine, energy savement, asynchronism motor, chop inner feedback, speed regulation, power controlling, efficiency         前言   随着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电力系统商业化运营及竞价上网的实施,发电企业挖掘内部潜力,节能降耗日显重要。发电企业辅机配置容量余度较大是一个普遍问题。另外,电力供应饱和,发电机组的调峰任务逐步加大。因此,推行辅机电机调速节能势在必行。电机调速不仅可以节能降耗,还可以避免调峰时电机的频繁启停,降低电机故障率及延长电机使用年限,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原聊城发电厂)是第一个在全国电力行业采用斩波内馈交流调速的企业,继1997年在#2炉乙送风机(300KW /4P-6KV)产品成功运行之后,先后在其它辅机上采用斩波内馈调速,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运行,产品可靠性及性能得到检验,收到了显著的节能(35-52%)效果和经济效益。斩波内馈调速在我厂的辅机应用如表1所示。         表1 斩波内馈调速应用情况一览表 (6KV)   序号 设备名称 容量KW 极数 调速范围 最大节能%   1 送风机 300 4 800-1450 43%   2 引风机 630 6 507-985 42%   3 送风机 710 8 421-745 34%   4 循环水泵 1250 12 320-485 55%   5 循环水泵 1250 12 320-485 57%      1、 斩波内馈交流调速系统构成   1.1 调速控制装置构成;   (1) 调速控制装置型号为KRH-2;   (2) 起动柜、斩波柜、逆变柜   (3) 具有就地控制:启动、停止、调速、全速切换功能;具有远方控制;   (4) DCS自动控制接口,转速指令信号4-20mA,转速输出信号4-20mA,自动/手动,调速控制ID信号。   1.2 斩波内馈调速电机   内馈调速电机的安装尺寸与原电机相同,并与斩波控制装置成为并联关系,当调速控制装置意外故障时,自动保护装置可以自动将电机切换成恒速运行,不至于造成电机停运,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2、斩波内馈调速系统基本原理   斩波内馈调速是一种以低压(通常约为200-500V)控高压(6KV-10KV)的高效率调速技术,突出特征在于“内馈”与“斩波”两项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   2.1 内馈调速及其功率控制原理   根据电机学的理论,电机的转速与机械功率及电磁转矩成如下关系:    (1)   式中: Ω 为机械转速    PM 为机械功率    T 为电磁转矩   又,根据能量守恒,有    , (2)   因此 。 (3)   其中:Pem 为电磁功率, p2 为转子损耗。   公式(2)表明,电机转速可以通过电磁功率或损耗功率两种控制获得调节。电磁功率控制改变的是理想空载转速,调速是高效率的;损耗功率控制增大转速降,调速是低效率的。所有调速方法都归属于功率控制原理之中。这一原理便是内馈调速发明人屈维谦率先提出的“电机调速的功率控制理论”(即P理论)。   由于电磁转矩在调速稳态时,取决于负载转矩的大小,当负载转矩一经为客观的工况所确定之后,电磁转矩就随之被决定了,因此,电磁转矩不仅与调速控制无关,而且不能随意改变。动态转矩对转速的作用只表现在调速的过渡过程中,转矩的变化是功率控制和转速响应滞后的结果,在一定的功率控制作用下,动态转矩随转速响应自动减小,直至新的负载平衡时为零。因此,电机转速只能通过功率控制来实现。   内馈调速是基于转子的高效率电磁功率控制调速,通过将转子的部分功率(即电转差功率)移出来,使转子的净电磁功率发生改变,于是根据P理论,电机转速就相应得到控制。为了获得高性能的调速,加强电机调速的内因,内馈调速在电机定子上另外设置了内馈绕组,用来接受电转差功率,有源逆变器使内馈绕组工作在发电状态,通过电磁感应将功率反馈给电机定子。使定子的有功功率基本与机械输出功率相平衡,内馈调速因此而得名。与变频调速相比,斩波内馈调速只是控制对象不同,两者遵循的是同一原理,因此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图1斩波内馈功率圆图及系统图   2.2斩波的作用与意义    斩波器的作用相当于按一定的频率、周期性地接通和关断的高速开关。控制斩波的占空比,就可以实现对逆变电流的控制,也就是控制了反馈到内部内馈绕组的电流和功率,从而实现内馈调速。其意义在于:   (1) 使有源逆变器的功率因数可以高达0.9,且恒定不变。   (2) 逆变电流的谐波有效值可以降低到移相控制的15%左右。 使内馈电机的定子电流畸变小于5%。   (3) 有源逆变器的额定容量仅为电机容量的14.8%, 加上触发简单,使可靠性大为提高。   (4) 附加电源容量亦为电机容量的14.8%,对于内馈调速电机,可大大减小内馈绕组所占的铁心空间,简化工艺,降低成本。   3、斩波内馈调速系统的控制及运行方式   由于系统调速范围及运行特性的需要,设置了频敏变阻器启动和调速停止方式。   (1)启动时,直接控制高压开关柜,电机经频敏启动,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并增大启动转矩。   (2)调速运行时,直流回路存在较大的电磁能量,如果直接停电,将产生过电压使可控硅损坏。所以调速停车时,设置的逻辑控制会自动转到全速后再停车。事故停电有断电和过压保护,防止了设备的损坏。   (3)该调速设备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自检。即设备可在全速运行状态时,可以用低电压小电流模拟调速运行,这样可在不影响运行的情况下检测斩波器和逆变器是否正常,给检修带来极大的方便。   (4)在集控室实现远方操作。该方式与本机操作相同,且更加方便;   (5) DCS控制方式。远方操作指令在给定4—20mA控制信号下实现稳定、平滑调速,并在出现断线故障时能够保持原来给定转速,同时发出断线报警信号。   4、系统可靠性   产品的可靠性一般指产品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间和抑制故障自动保护能力。主要决定于   1. 原理和设计可靠性;2。产品器件的可靠性;3。产品工艺的可靠性   4.1设计原理可靠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调速控制主电路,避免了电力电子器件的串并联,实现低压控制高压;控制主电路力求简单,可控电力电子器件尽量少,最大程度地保证产品可靠性。   采用斩波技术使有源逆变器的控制脉冲不再移动,而是锁定在最小逆变角,因此,可以采取诸如锁相环等抗强干扰电路,使有源逆变器的触发脉冲非常可靠,基本解决了有源逆变器可靠性的一大技术难题。   4.2 故障兼容能力   任何控制设备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完全可靠,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在于提高系统的故障兼容能力。   斩波内馈调速装置与调速电机恒速运行装置成为并联关系,当调速控制装置意外故障时,自动保护装置可以自动将电动机切换成恒速运行,不至于造成电动机停运,此时,电动机只是不能调速而已,可将故障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   精心设计的DCS接口,全数字电路,具有256位的数模转换,突加给定缓冲,输入短线不影响调速运行等功能。系统由调速转全速,不是回到起动状态然后再转入全速,而是自动在当前转速基础上平滑加速,待到转速接近额定值时,自动转入全速运行。避免了转换冲击。   4.3 电子器件   YQT型斩波内馈调速产品的主要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选用了进口产品;主要电器产品采用真空接触器和进口继电器;电子器件采用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进行程序控制,最大限度减小继电器数量,产品可靠性得到提高。全部集成电路芯片均采用进口器件。   4.4 工艺方面   完善地电力电子器件的检测设备 ;完善的生产工艺和专用设施 ; 精确合理的结构布局等等,   都使得斩波内馈调速产品的可靠性对比高压变频调速和串级调速都有较大的优势。   5、应用情况   以下为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3循环泵电机及#3炉风机改造后的测试数据。   5.1 3#乙循环泵电机   电机技术参数   原电机:铭牌:Y1250-12/1730 电压:6KV 额定电流:153A    功率:1250KW 额定转速:495转/分   改后电机:铭牌:YQT1250-12/1730 电压:6KV 额定电流:148A    功率:1250KW 额定转速:495-320转/分   2000年12月在机组满负荷运行,循环泵运行实验原始数据      工况 循环泵电压(V)KV 循环泵电流(I)A 循环泵转速(n)转/分 循环泵功率   因数(cosφ) 循环泵消耗   功率(Pxh)Kw   Ⅰ 6 88 380 0.537 491.08   Ⅱ 6 112 460 0.716 833.335      试验结果的分析:   循环泵运行转速为380转/分时,消耗的功率为491.08kw;循环泵运行转速为460转分时,消耗的功率为833.355KW;循环泵低转速时,一小时少耗电342.27KW,即机组满负荷情况下,电机转速降低17%,但耗电量降低了41%。若电机按每年运行5000小时计算,可节约约171万千瓦时。按每度电0.3计算,可节约资金约51万元。该循环泵电机改造费用为112万元,因此,投资在2年多即可回收。若考虑机组的调峰,节电效果将会更明显,投资回收期进一步缩短。   5.2 3#炉风机   2001年5月,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对#3机组(100MW)甲乙引送四台风机中的乙送风机、乙引风机进行了内馈改造,现就乙引送风机试验结果如下:   电机参数:乙引风机电机:YQT2710-8 710KW 电压6KV    乙送风机电机:YQT2630-6 630KW 电压6KV   乙引风机状态 机组负荷100MW 机组负荷60MW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挡板开度(%) 41 44.5 24 27   电机转速(r/m) 748 421 748 474   功率(KW) 260 210 213 138      乙送风机状态 机组负荷100MW 机组负荷60MW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挡板开度(%) 84 93 39 48   电机转速(r/m) 985 807 985 507   功率(KW) 458 324 274 136      由两台风机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风机在低速时,节能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乙送风机在机组低负荷时,通过合理的调整档板,可以使功率损耗降低约70%;由于我厂只改造了乙送风机和乙吸风机,甲送风机和甲吸风机为定速电机,甲送风机乙送风机共用一风道,需通过合理的调整档板来调整压力平衡,若甲送风机及乙送风机同时进行调速改造,在机组低负荷时风挡板开度(93%)以上,乙送风机还有很大节能潜力待挖掘。   结束语   斩波内馈调速在我厂顺利投入生产以来,运行一直较为稳定可靠,节能效果在35%-52%,实践证明,该系统与高压变频调速相比,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调速效率高,设备结构简单,投资回收期短。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调速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经济性。斩波内馈调速将是高压变频调速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