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而电机无法工作,

楼主(2003-11-24):
请教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而电机无法工作,变频器上的显示一直是4HZ、电流76A。变频器是ABB6010040、电机是大连第二电机厂的22KW.

网友A(2003-02-13):
变频器有输出吗?

网友B:
请检查负载,因为此时变频器已经输出最大的功率。而电机由于负载过大而没有转。此时一般都不会报警。主要是负载。我在用ECO也遇到类似问题。最后换风机正常。

网友C:
linjh9说的对,请你检查负载,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重新检查维修后恢复正常。

网友D:
步骤: 1.电机与负载脱开(解开联轴器) 电机应能手动盘车. 2.工频试电机( 该电机应能允许工频运行,如不允许跳过该步骤) 目的:判断电机好坏 3.变频试电机 如能工作,检查负载有无卡堵,可手动盘负载试 如不能工作,电机或变频有问题. 电机判断:测量电机绕组电阻和绝缘. 变频判断:检查变频模式设置或其它.

网友E:
负载过大

网友F:
也可能是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
哈哈!有这么多的好心人。谢谢了!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电机与变频器断开后,变频器输出是正常的,测电机对地是正常,测电机相间电阻为0。4欧姆,现在无法做到的是电机还不能与负载脱离。 厂家太坏到现在还不来人解决。

网友F:
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G:
负载过大 ,变频器肯定没问题,机械上(如轴承损坏等)卡死,90%都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参数是否正确,主要是力矩,看他设到百分之几,太低的话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I:
对,主要考虑变频器有关力矩参数的设置,我记得有好几项有关力矩参数的设置,清高手指点这几项参数设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我认为从一开始加电变频电机的声音可以判断电机的好坏,不知对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搞好了,问题是包刹没有完全释放。以后有问题在探讨。

网友I: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

网友H:
纳闷?大家为什么没想到另找一台电机一试便知

网友J(2003-11-14):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因为变频器处在低频率,重负载的启动状态。你可以先设置一下参数,比如说电机加速时间设置的短一点,启动转矩设置的大一些等等。如果还是不行,再检查一下负载是否过重,如果不能解决负载过重的问题,你可以把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设置的高一点,等变频器正常的启动后,在切换到实际的工作频率(既高速启动,低速运行)。

网友K:
拿其他的电机试验。

网友L:
另接一路三相电源试一下就知道,唉转不动!

网友M:
22KW电机,在变频器加速时,运行到4Hz时,电流达到76A。出现上述情况,一定是显示加速过流,其原因一是变频器输出缺相,二是电机绕组缺相,出现大电流报警。如果是电机卡住,我相信你一定检查过电机是否转动灵活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网友H:
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了,但大家提出的处理方法还是非常好的,在检测类似的问题时都可以借鉴!

网友N:
回答关于绝缘子拉断的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电压等级是多少V,如果是KV下可以用尼龙代替! KV以上就要用环氧树脂材料!

网友O(2004-04-03):
以下是对《请教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而电机无法工作,》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