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习现场总线,不知道哪种现场总线更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3-11-24):
我想学习现场总线,不知道哪种现场总线更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3-04-07):
能卖钱的就是好的

网友B(2003-06-18):
没错,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学什么都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赶时髦。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先弄一门再中国应用比较广的总线。然后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D:
你选择好了吗?我现在也想学,你对我有什么建议。

网友E: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简单/实用

网友F(2003-09-02):
对于总线的学习,我认为要看自己的兴趣,看看自己将来工作的方向 如果面向过程自动化,首选FF 如果是制造业,那么就是Profibus 要是楼宇自动化,那么LONWORK等。

网友G(2003-11-23):
CAN总线应用在什么领域?

网友G:
CAN 最初用在汽车上,目前在工业上也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