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超级菜鸟请大侠们帮个忙!

楼主(2003-11-24):
偶从8位的数字存储示波器中读取采集的波形(5v,1KHZ的方波),从得到的数据来看,每一个BIT代表的电压是0.08,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知是否讲错...参考参考... 假设您的示波器解析度为 8 bits (=256个单位), 可量测电压范围 +/- 10v, 所以 20v / 256 单位 = 0.078v/单位. 另外, 以后请将题目写清楚. 不要只写 "请帮忙, 求助" 之类的, 这等于没写一样! Thanks!

楼主:
我用的示波器显示屏共有8格,垂直刻度采用的是2V/DIV,这样是否可量测电压范围应该是+/- 8V呢?+/- 10V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得出来得啊?多谢指教!

网友A:
因为不清楚显示的位数与解析度是否有对映的关系, 所以只能用假设的, 而推导出来的结果是很接近您所说的 0.08v. (这又是哪里看来的?) 建议您先查一下其规格, 有了相关资讯后才好进一步讨论. 不然都只能猜啊猜的!

楼主:
我用的示波器是泰克的TDS1012,0.08是从泰克提供的软件中读出来的。我把一个通道接地,然后把显示的波形存到REFA中,然后由软件读取REFA中的数据,十六进制数据01所对应的数据是0.08V

网友A:
http://www.tek.com/site/ps/0,,40-15314-SPECS_EN,00.html Vertical Resolution: 8 bits Vertical Sensitivity: 2 mV to 5 V/div Position Range: 2 mV to 200 mV/div ±2 V; >200 mV to 5 V/div ±50 V

楼主:
可是按照技术规格上±50 V去算是显然不对的,反而是你最初假设的在实际测量中是符合的。在10V时候的数字量是127。搞不懂的说!

网友A:
愈看愈像是 8 bits, +/-10v 的量测. 8 bits = -128 ~ +127 (-10v ~ +9.92v), 20v / 256 = 0.078125v. +127 ==> 127 * 0.078125 = 9.921875v 1 ==> 0.078125v 0 ==> 0v -1 ==> -0.078125v -128 ==> -128 * 0.078125 = -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