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数据采集卡的,Scan, burst and multiburs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3-11-24):
请问各位大侠,在数据采集卡说明书里,Scan, burst and multiburs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http://www.biosdiy.net/forum_view.asp?forum_id=6&view_id=586 === cut === 在PCI总线上,基本的传输机制是一次成组传输(burst),一次burst通常由一个地址周期和一个或几个数据周期组成。PCI总线支持在存储器、I/O和配置空间中的burst传输,利用可以建立起在PCI总线上的burst,其方式是可以是把PCI总线上的写周期的数据缓存起来,在以后的周期里,再向下层PCI总线上生成写周期。 === cut === http://mag.popsoft.com.cn/media/mag/pc2000/online/htm/bus_1.htm === cut === 总线数据传输方式分为正常传输方式和突发传输方式(burst)两种。正常传输方式是指在一个传输周期内,一般是先给出地址,然后给出数据,在后面传输周期里,不断重复这种先送地址、后送数据的方式进行传输。突发方式是指在传输大批量地址连续的数据时,除了第一个周期先送首地址、后给出数据外,以后的传输周期内,不需要再送地址(地址自动加一)而直接送数据,从而达到快速传送数据的目的。总线传输方向分为单向和双向传输,一般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为单一方向传输,而数据总线一般为双向传输。 === c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