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A系列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3-11-24):
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公司刚买了一个新的三菱A系列的PLC,我们编好程序以后就输进去了,结果发现PLC上的错误指示灯是亮的,就是ERRO这个灯啦,检查发现我们没有把电池插上去,可是后来把电池插上去一后,那个指示灯还是常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程序可以运行得很正常,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谢了先!

网友A:
可能使用了某些内部定义的变量

网友B:
用软件检查错误,可能是参数的设定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回复了,我发现问题了,是因为原来的PLC的电池没有电了,所以ERRO灯常亮,而我在换了电池以后没有RESET,所以才出现这种问题了, 呵呵, 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呵呵,

网友C(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D(2009-03-17):
全国特价销售三菱A系列PLC! 13570405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