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用锥形转子电机问题

楼主(2003-11-24):
锥形转子电动机能否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10HZ时不好,尤其是到5Hz左右

楼主:
在低频时报闸打开是个问题

网友B:
都没问题,我做过系统。

网友C(2004-10-20):
请问用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改变频调速,还用不用加装电磁抱阐.向有这方面经验的专家请教.谢谢.

网友D:
当然要加电磁抱闸了,靠电气的不是很保险.不过抱闸与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要注意配合才行,不然把变频器弄坏了

网友C:
谢谢雨寒风.我想再请教一下具体该如何做.我所改装的是一台7.5KW(行车升降电机)电机的变频调速.电机是锥形转子制动异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