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模块老烧坏?

楼主(2003-11-24):
各位好!我公司印刷机主传动部分为台达变频器(11KW)控制(7.5KW)电机。现变频器已更换3台。故障现象一样:输入模块被烧坏!不知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输入电压不正常。

网友B:
台达变频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C:
什么牌的印刷机?

网友D:
你的工厂是不是二手发电机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另加压敏电阻!

楼主:
供电电网没问题,电压波动大概20V左右。我公司其它几台同样的印刷机和变频器都很正常!只有这台变频器老是被烧坏。应该说与输入电源关系不大吧?若需加压敏电阻应该用什么型号的?请指点!多谢!

网友E:
如果是主电路输入模块(整流)容易坏的话,检查输入接线以及开关、接触器等是否老化、松动,如果接触不良引起缺相也会烧坏的。

网友F:
同意老财说法!

网友G:
检查你的系统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