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BT测量问题

楼主(2003-11-24):
请问西门子的IGBT功率模块能否用500型的万用表测量?会损坏吗? 谢谢!

楼主:
谢谢李春发先生!

网友A:
用耐压表就要小心点,要短接触发端!

网友B:
请问李工:具体怎么测?

网友A:
哪个模块?

网友B:
to李工:IGBT模块

网友C:
用500的电阻档,R*10档,红表笔接P(+),黑表笔分别接U,V,W,正向导通,且阻值一样,反向截止。反之,黑表笔接N(-),红表笔分别接U,V,W,测量结果一样。

网友D:
通达李工介绍的是用耐压表测试IGBT模块的耐压值,目前市场上用耐压800伏冒充1200伏的模块太多,要想保证维修质量,元器件的质量很关键,其实各家的维修技术大同小异,主要靠积累经验,耐压表还有很多用途,包括测稳压管值。

网友E:
标签不是原装的就大多少有问题,不过现在的标签也印得很真!

网友C:
可以从做工方面检查。

网友F:
用什么表可以测模块能够承受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