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那裡有三菱伺服馬達(HC-KFS43K),伺服控制器( MR-J2S-40A)和三菱FX-2N PLC的控制接線方式。

楼主(2003-11-24):
請教各位那裡有三菱伺服馬達(HC-KFS43K),伺服控制器( MR-J2S-40A)和三菱FX-2N PLC的控制接線方式。

网友A(2003-10-18):
找到三菱伺服样本,J2 SUPER的接线上面都有,只是看你用什么控制方式.控制方式不一样接线就不一样,可以通过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减少与2N的连接线,不是所有样本上的线都要接的.

楼主:
謝謝上樓的兄弟,請問你有沒有伺服控制器( MR-J2S-40A)的中文手冊。

楼主:
如果有的話可發我MAIL:cimen1@163.com

网友B(2003-11-24):
请问国内找哪家公司买三菱伺服最便宜?   三菱的电机呢?

网友C:
请找深圳入江机电(一级代理)0755-2641 0506 购买富士和松下伺服,价位好平.

网友D(2004-03-05):
我有HC-KFS43K 的产品! eternalstar518@yhoo.com

网友E:
1、FX2N-PLC配FX2N-10GM定位模块或FX2N-1PG脉冲输出模块,通过电缆与伺服放大器相连。这是常用的配置。 2、FX2N-PLC配FX2N-2DA数模转换模块,用模拟信号对伺服放大器进行速度或力矩控制。这种方法控制精度有限,没有发挥伺服系统的特长。

网友E:
补充:3、用晶体管输出的FX-PLC,一个主机单元能同时输出2点100kNz脉冲,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实现较简单的定位控制。FX-PLC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位置读出、绝对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和特性脉冲输出控制。

网友F(2005-01-25):
蘇州有沒有三菱MR-J2R-40A伺服系統啊,我有個項目要用, huangyongjing@sohu.com

网友G:
请教各位,三菱伺服编码器输出为差分输出,如何转换成集电极开路 输出,再接入PLC输入口。。

网友H:
我有手册,接线图及实物,前几天刚做了一套这样的工程

网友I:
有现成的电缆出售

网友J:
guozhenzhou:   2005-1-26 14:52:00    我有手册,接线图及实物,前几天刚做了一套这样的工程 能不能幫忙寄一份給我啊?你的手冊、接線圖能不能在網上傳過來?郵箱:ckzczj2004@sohu.com

网友K(2005-07-22):
請教各位那裡有三菱伺服馬達(HC-KFS43K),伺服控制器( MR-J2S-40A)和三菱FX-2N PLC的控制接線方式:

网友L:
to guozhenzhou: 我也想要一份器差动输出转换成集电极方式的接线方案。请发给我:yh_12345@hotmail.com

网友M:
有专门的集成电路完成这个转换的 AM26LS31完成从TTL电平到差分电平的转换 AM26LS32 完成从差分电平到集电极开路方式的转换, 你在google查一下就可以查到这两个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 使用极其简单的

网友N:
三菱的伺服和PLC资料在三菱电机的网站上很全的,下载速度也快。 可以在地址栏力直接键入汉字”三菱电机自动化“即刻

网友O:
谢谢 山下静 我已经下载了一个哦

网友P(2007-03-27):
我看到有人直接用光耦将差分信号转为集电极开路信号。就是用在三菱驱动器反馈中,不过我没有具体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