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马力的电机该选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2003-11-24):
一台美国进口电机带动离心泵,其铭牌上标注为75马力,换算成kw则是:75*0.735=55.125kw,该选用多大容量的电机最合适呢??请赐教~

网友A(2003-03-06):
冯福亮 : 该选75KW的电机!!!!!!!!!!!!!! 010-63336910

网友B:
不要随便选择,要考虑实际情况, 我认为至少应大于55kw

网友C:
看电机正常满负荷的电流来选。我个人认为一般选55KW就够了,当然大一档可以,但有没有必要得看正常满负荷的电流。

网友D:
先看负荷的最大值,再选电机容量。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电机的铭牌上标注为75马力,应该选用多大容量的变频器????

楼主:
55KW差不多了

楼主:
看额定电流

网友E(2003-10-15):
你觉得选55KW就可以了

网友F:
变频器功率55kw以上可行

楼主:
选型主要取决于电机额定工作电流与额定电压

网友G(2003-11-14):
谁能提供一下有关高压变频器的厂家!

网友H:
就一般的使用工况,选用国产55P的就可以了,注意加减速时间的设置,另外,你使用的是离心泵,注意水量与水压的匹配问题,如果还有问题,请发邮件至JORGELUo@163.com

网友I:
75马力也就是55KW,一般在选择变频器时,功率相等即可,如果选择的变频器功率过大,将造成成本增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选择大一个规格的变频器。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网友J:
我觉得你们考虑的有所欠缺,离心机的负载特性很特别。我想他的电机起码是六极的、电流该不小于160A。加上启动转矩非常大,55KW肯定保护,别说P的了。我建议75KW比较务实点。

网友K:
晕, 干什么起码是六极的!??极数跟转数有关,没有75HP的电机要160A…… 什么的电机只有标注马力,不标电流的?!,不合格,不能用!

网友L:
各位讲的都有道理,要考虑电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与变频器电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是否匹配;如选小了,注意设置堵转电流和电流保护等参数,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也也很重要。 Tel:010-65543571 Fax:010-65543321

楼主:
不知道离心泵难道没有2极 4极? 电机就是55KW,可变频器匹配大致可分为55P 55G 75G三种。到底选什么呢?一般来讲是离心水泵55P就可以了!

网友M:
楼上朋友你的资产很多吗?为什么选100KW的,选型主要取决于电机额定工作电流与额定电压。一般情况离心泵55KW采用55KW变频器足够用

网友N(2004-09-04):
离心泵是轻负载,55KW足够

网友O:
我们见过有些客户改造的恒压供水装置中马达是75KW的,变频器却用55KW的。 75马力的电机就是55KW的,所以用55KW的变频器已足够。

网友P:
变频器与电机匹配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千万别和功率死缠着。请注意一下电机的参数,同功率的电机极数不同,电流也不同。比如说,55kW-2极的电流和8极的电流就不一样,机座号也不一样,极数越大,电流就大。 按电机的实际额定电流与变频器的输出额定电流匹配选择。这是原则。

网友Q:
我公司长期提供高低压变频器,变频电源,中频电源,逆变电源,稳压电源,我叫王现英是业务主要负责人:13589064521

网友R:
一般来说你的是离心机负载不是很重的话用通用型55KW的可以,如果要用风机水泵型的话,选75KW的比较保险, 建议用75KW的风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