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面板无显示,可运行

楼主(2003-11-24):
三肯变频器IHF系列面板无显示,可正常运行。刚上电源2秒有显示,之后无显示。请问哪位有高见。

网友A(2003-06-24):
三肯变频器IHF系列无须面板即可正常运行,检查面板和主控板。

网友B:
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C:
cpu板有问题,

网友D(2003-11-08):
面板没有连接好,重新连接

网友E:
你的显示器与主扳是否连接好。。。

网友F:
检查面板和主控板连接,若不行,可能面板坏掉

网友G:
开关电源故障,查+5V是否正常.

网友H:
能运行说明开关电源正常 问题可能在连线或面板

网友C:
楼上同志说得对!

网友C:
急需松下电工22千瓦变频器的驱动高频变压器,电话:021-64086133

网友I(2011-11-29):
因该是震荡芯片M51996坏了,我也遇到了,换此芯片后,能显示几秒钟后又不显示了,再换M51996还是如此,应该电源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