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调速中,EMF控制是一种怎样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3-11-24):
请教直流调速中,EMF控制是一种怎样的控制方式?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中多处用到了EMF控制,我是新手,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2009-07-28):
就是控制励磁。。。。。。。。。。

网友B:
就是电压反馈,根据电机的反电势做速度闭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压反馈,根据电机的反电势做速度闭环

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压反馈,根据电机的反电势做速度闭环


同意

网友E:
两种缩写一种是electromotive force是电动势;用在速度反馈的选择,表示用电动势作速度反馈。

另一种是electromagnetic field是电磁场,是控制励磁用的,可以实现弱磁调速。

要看是用在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