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和1x系列在通讯方式上有何不同

楼主(2003-11-24):
-------------------------------------------------------------------------------- 三菱fx2Nplc通讯方式控制a540变频器,如何可以实现?   我是用来控制调速的。另外,FX2N和1x系列在通讯方式上有何不同?   plc和变频器 plc和pc在通讯上有不同吗?尤其是在编程方面?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有三个速度,你可以用Y点输出来控制, 具体的首都要看你的设定频率,参数是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