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探头

楼主(2003-11-24):
我现在在开发新的产品,需要一些温度探头方面的资料了! 我的温度探头要求控制的温度为10之60度的范围内,但是探头是必须要防水的,请问那位能为在下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了! 本人在此表示感谢了!

网友A:
一般传感器都不具备防水功能,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为传感器配备防水封装。比如我司就有DS18B20的防水封装,型号叫做LTM8871或LTM8876。传感器封装在Φ6×30mm的镀铬铜管中,后端是300mm或2200mm的引线。经测试,可在沸水中长时间正常工作。 DS18B20相关参数: 测温精度: ±0.5℃ 测温分辨率: 0.0625℃ 测温范围: -55 ~ +125℃ 传输信号: 数字信号(提供C51单片机的单点读取源程序)

网友B:
一般传感器都不具备防水功能,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为传感器配备防水封装。也可以选择铠装热电阻

网友C:
这很简单呀!

网友D:
我们有专门测水温的温度探头 而且品牌是Honeywell,价格也适中 有兴趣的话可以与我联络哟 潜永来 适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021-64682012 mike@suffice.com.cn 13817810802

网友C:
防水功能很简单,但是你的测量介质(水)对密封胶有要求吗?比如污染等.如果没有就很简单了.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 电话:010-88751998 传真:010-68803200 汪玉龙

网友E:
有防水型的热电阻或用铠装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