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西门子PCS7系统与标准DCS比较,有哪些差距?

楼主(2003-11-24):
西门子的PCS7也称为DCS系统,确实也比PLC提升了一个层次,也有H/F冗余容错系统。

网友A:
98年德国新建的电厂,从发电机到控制系统都是用的西门子的。那技术,中国人下下个世纪也别想搞出来!

网友B:
楼上先生:不能片面讲问题,我们的一些东西,也不是德国马上就造出来的,只是我们基础工业还有差距而已。

网友C:
单从性能上讲,PCS7和标准dcs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当然选择什么产品关键还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投入规模有多大?一般的中小型系统pcs7也能胜任了,还有它比较便宜

网友D:
不长不短入行四年,西门子做的多点300,400 WinCC 希望在这里多结识工控GGJJDDMM 多多切磋 共同进步!QQ:77386780

网友E:
1、gnehzz讲的话让中国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再说这种话我要替国人清理门户了; 2、PCS7DCS和什么传统意义上的DCS没有什么区别,仔细揣摩一下DCS英文意思,你就知道只要用控制单元通过某种通信方式组网,形成分布式控制系统,就是DCS; 3、用PLC、通讯链路、人机界面等要素搭建起来的系统符合DCS定义规范,完全可称之为DCS,比如Wincc+s7+profibus+HMI即PCS7。 4、如果你愿意,可以用任何厂家的PLC做成你自己的DCS; 5、但是PLC搭建成的DCS有时考虑控制器冗余问题,GE90-30/70,S7-300/400,QUNTUM等都可以作控制器冗余,但费用很令人头痛,我看关键回路还是考虑用手操备份比较心安; 6、和利时、浙大中空的DCS有一定的冗余措施,但两家企业的业务员到外面经常鼓吹给人感觉不好,据说有的国内DCS厂家用的软件也是国内其他厂家提供的,比如说组态王,使用不是很得心应手,有的甚至连趋势图缩放的功能都没有; 7、如果你是一个偏软的企业,想OEM其他自控厂家的产品,运行自己先进的软件,那么我到建议你组建类似PCS7这样的系统,根据系统运行需要决定是否进行控制器的冗余。

网友F:
GNEHZZ先生:不知您是何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你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不能这样贬低自己,应当激励我们一起努力,赶上世界强国。西门子的系统也在中国出过洋相,如台山电厂一直不能正常投运。被电力部封杀近2年。

网友B:
中华民族的包容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比拟的,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只是由于许多外部因素(如小日本等)和我们的传统思想造成落后的暂时局面,这样落后的局面不会太久。楼上说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情况比较多。

网友G:
各位同胞,有时间的话,请多用用国人的东西,帮他们提高一下。

网友H(2005-09-18):
我认为西门子系统不是很好! 封闭性太强! PLC功能也一般! 尤其是软件!(包刮好多) ,STEP 7 并不好! 象MODICOM GE 的PLC在这方面做的好多了! MODBUS TCP 我认为是最好工业以太网协议!

网友I:
中国人学好技术是关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网友J:
据本人亲身使用经验,PCS7 冗余400,ETM200,Y-LINK。 如果您以前使用过HONEYWELL(国外代表)、和利时(国内代表)的,您千万要有心理准备,多准备一些“心舒宁”或者“板蓝根”;如果您只用过西门子的东西,那您就用吧。 老实说,庞大的一堆垃圾,技术支持更垃圾,授权可能有十几个,价钱贵得要死。CFC中参数是德国式英语,内置的模型与现场工艺基本上是对不上的,补丁是一大堆。 我觉得国人走进了一个误区,好象西门子PLC/DCS 是德国人风格,非常严谨的。错,西门子PLC/DCS 大多是从国外买的,如200(本人认为200是西门子PLC中最好用的一个系统)就是买美国TI公司的,加上德国人自己弄些狗屁东西,设计根本就没有前瞻性,如300的I/O之间用“U”连接器,这样维护非常不方便,也不能热插拔,西门子然后就搞出个什么ETM200,配套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实现其他公司本来设计就是如此的功能。

网友K(2006-12-12):
看看PCS7在国内电厂主控中的业绩就知道和国产DCS的差距了!!!
我们中国人比德国人聪明多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们缺少的是时间和民族精神
支持国产

网友L(2008-08-04):
能告诉我在山东那家电厂用pcs7型DCS吗?谢谢!

网友M:
非常不喜欢gnehzz 的话

网友N(2010-06-03):
不得不承认事实,gnehzz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我也力挺他,中国,算了吧

网友O(2010-10-22):
如果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一直是GCD掌控,那我敢肯定gnehzz所说的话绝对正确。

中华民族在过去确实辉煌过,但是,按照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辉煌不可能永久保持,现在,我们民族就是处于世界文明的低谷。人人都想发展进步,可是,当整个社会都发展进步了,那些权贵家族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要走的道路还很长。

爱国,并不是1加1等于2这么简单的事情;gnehzz先生,你的话被一些人断章取义,我支持你。

网友P(2019-12-24):
敢情现在这么多年了,DCS哪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