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616G3维修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3-11-25):
今天维修一台安川616G3,90千瓦变频器,在用示波器检测驱动板的驱动端子的波形时,发现其中有一个桥臂驱动端子只要示波器一碰到,变频器就跳FU故障,其他的都不会,(用万用表测量各驱动端子的交直流电压多很平衡,且不会跳故障保护),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你的示波器电源采用变压器或其他方法隔离了吗?

网友B:
可能是表笔接近“FU故障”检测电路,干扰信号引起动作!变频器原来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示波器电源采用变压器隔离且测其他驱动端子不会有FU故障告警,只有一个桥臂会。 本来的故障是一个驱动回路及逆变模块烧毁,已修好。 现在变频器运行都很正常,输出电压也很平衡。但就是以上的检测中出现的问题让我琢磨不透,而且每次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都会跳FU报警,还请指教。

网友B:
调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若是干扰,是不是表笔接近FU故障检测电路就会,但是现在表笔接近不接触那个驱动端子不会出现故障,表笔任何一端一接触那个驱动端子的任一脚就会出现以上故障。

楼主:
还是搞不懂,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