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个小问题?一个Siemens指令

楼主(2003-11-25):
LD I3.0 //减记数出入 LD I1.0 //装入输入 CTD C50,3 这里我有点不懂啊!这个I1.0 输入到LD里面的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请教了!~~~~~~~~~~~

网友A:
谁好心给我一份Siemens指令的详细资料呀! 我只会梯形图这个一点都看不懂呀!急呀! TY945@163.COM

楼主:
网上下载撒!晕

楼主:
兄弟们啊! 看帖要回帖啊!一点道德都没有:(~~~~~~~~~~~

网友B:
是200的语句? A I3.0的话,意思是取逻辑状态到RLO位 一点浅见

楼主:
就是200的语句啊!谢谢了:)

楼主:
西门子200系列 里面的高速计数器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晕,给我发点资料,我给你看看.

网友C:
LD I3.0 //减记数出入 LD I1.0 //装入输入 CTD C50,3 当I3.0上升沿从3开始进行减计数. 当I1.0接通时,将计数值复位为3.

网友D:
你是看帮助得来的吧,你把程序下到PLC里,运行并分别接通I3.0,I1.0就知道什么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