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工作时与P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1-25):
三菱的plc在工作时,编程口 有数据输出吗? 如easyview触摸屏是通过编程口来连接通讯的,通讯电缆是422的,一边圆8针接plc,另边是方形9孔的接触摸屏。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此时不用FX2N-232-BD),当plc工作时,pc机能否检测到plc的输入点状态,也即plc会不会向编程口送这些状态信息?如果plc不会主动送这些信息,那我能不能通过pc向plc发出命令,要求plc回送它的触点状态信息?如果可以,那这些命令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是否需要在plc的工作程序中就应该做好相应的设置? 问题多了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lc与PC通信有专用的通信模块通过PC可对PLC监控,做好模块及通信程序的设置通信自己完成.

网友:
那要看你是用什么PLC?

楼主:
to 神州无敌 用三菱的FX1s to 坚强 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我是指在不用通信模块的情况。

网友B: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时,可在电脑里直接监视PLC的各种状态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