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erver源代码 in C++Builder?

楼主(2003-11-25):
各位高手,谁有用c++Builder编写的OPCServer源代码,能发给我嘛。谢谢! st_jh@163.com

网友A:
CB6可以完整编译VC6的工程。

楼主: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如何使用c++builder工具编写opccom,特别是如何在类型库中添加数据类型,比如DWORD类型,在我使用Type Library的Record重新定意DWORD:unsigned long后,在运行时就会出现错误:即类型库中的定义与windows的定义模糊,请教如何处理者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