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再一次的请教!

楼主(2003-11-25):
2005的系统在突然的断电又立即来电的情况下设备会自启动,请问如何用软件设置在断电前先将设备的运行状态撤消?

网友A:
除非你有UPS,否则无法做到掉电时,切换外部设备状态.你为什么不让外设自己断电或上电过程解决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