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软件中的通讯实现

楼主(2003-11-25):
要编一套监控软件的通讯部分。我想问在打开串口后,上位机是如何连接远程控制的RTU/PLC,如何读取状态??在开发时是不是需要针对每一种相连的PLC都要编一套连接程序??

楼主:
是不是我问的不太清楚呀??我主要想问问通信通道是怎么建立的??针对于不同的PLC程序上有什么不同?或者谁能告诉我那里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不同的PLC/RTU/DTU, 如果规约不同程序的下发和解板接收命令都不相同。 操作某PLC的简单方法是: 1. 用规定的波特率等串口参数打串口 2. 下发PLC命令(读数据) 3. 检测并接收串口中回应数据. 4. 解析回应数据 。。。。 6. 关闭串口.

网友B:
renzailvtu兄: 邓志群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过程,所有的PLC都是如此。只是不同的PLC可能支持不同的协议。也就是在第2条:下发PLC命令有所不同。

楼主:
多谢2、3楼的同行,我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