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几线制的问题?同志们请进

楼主(2003-11-25):
师傅们常说,3相4线制,3相5线制,不是很懂零线和地线的区别,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3相4线制指电网采用3根火线1根零线方式供电,变压器二次绕组为星形接法,一般采用中性点接地系统。可以提供线电压`相电压两种电压,如380v/220v。3相5线制是在4线制的基础上多一根地线,用于电气设备外壳接地防止触电。正常工作时火线`零线`负载形成回路,漏电时火线`地线间有电流,超出30mA保护动作,零线和地线不可接错。在中点接地系统中地线和零线都和大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