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菜鸟求救

楼主(2003-11-25):
各位前辈: 我刚毕业没多久,现在刚用GPP软件设计PLC程序,听说这个软件不用PLC也可以模拟演示程序,不知如何操作的?请麻烦相告知。 另外这里有几个实际问题想请教,我在编PID程序时遇到A/D和D/A模块时 1。例程中A/D模块设置(T0 K0 K0 H3303 K1)(FROM K0 K10 D501 K1)第二个K0是什么意思?代表BFM地址?H3303从何而来?是不是统一设置,还是因模块不同而异?使用通道CH2时采用K10,那么使用通道CH1时,是不是需要采用K9。

网友A:
参考三菱FX系列PLC特殊模块用户手册,包括:2AD、4AD、2DA、4DA、10GM、20GM、1HC等模块的使用详细说明!

网友B:
H3303意思是只使用4A/D模块中的第二路输入且为-10V至+10V范围 其它三通道关闭, [TO K0 K0 H3303 K1]中第二个K0是指BFM中#0号地址原意是通道初始化。 [FROM K0 K10 D501 K1]是读取PLC连接特殊性模块第一块编号的BFM 里面的#10数据,也就是通道二的数据,若需读通道一则是K9,若是 读通道3和4则是K11,K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