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问kingview与多台s7-300的通讯

楼主(2003-11-25):
问题描述: 上位机为IPC;下位机: S7-300两台; 通讯模块:RS232-RS485模块;协议:西门子MPI 连接方式: IPC(RS232)------(RS232/RS485)=======[双绞线]=========S7PLC || ===S7PLC 问:1.该方案是否可行? 2.S7-300测如何接线?

网友A:
我建议用PROFIBUS连接 你是想自己做接线头吗?

网友B:
方案可以有以下,供参考: 不知道你电脑设备和PLC的距离是多少???? 1.IPC+多串口卡,引出两个串口,分别接RS232/RS485转接模块+pcadept 最后到S7-300.(应用KINGVIEW的特点) 2.先把一台PLC的数据通过通讯方式送到另一台PLC,(可以用RS232,总线)然后这台PLC和电脑连接。(应用SIEMENS的特点) A51668@163.NET

网友:
tongxun500师兄: 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看,此方案不可行。 IPC(RS232)------(RS232/RS485)======(RS485/RS232)====(RS232/MPI)===S7300。 我并不知道:S7300是否支持RS485。请大家给予批评!!!

楼主:
我同意楼上师兄这个方案: IPC(RS232)--(RS232/RS485)==(400米)===(RS485/RS232)----(232/MPI,pcadpet)--->S7300. 有这样用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