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高手请进!·!!

楼主(2003-11-25):
我是初学plc的菜鸟。请问各位高手,三菱的melsel.f1与fx2n是什么关系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谢谢了!!!

网友A:
F1是三菱最老的型号!fx2n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型号! 两者的性能不可同日而语! 如执行时间: LD的指令F1为5.4uS,fx2n为0.08uS!

网友B:
F1与FX如果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就好比一个是七八十年代的 日本和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区别不可相比,FX具有丰富的功能 指令和通信功能以及特殊性模块连接,这都是F1无法与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