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问题

楼主(2003-11-25):
请教: 我用三菱FX2N PLC控制一系统。有一三菱的显示终端(型号:FX-10DM-E)与PLC连接,用于修改自动控制系统的各个时间控制量,是现场操作工进行操作,随时调整合适的运行参数。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编写的PLC程序是加了口令的,防止程序被别人读出。但是这样,操作显示终端时,就必须输入口令。所以程序就无法加密了,不知哪位高手有办法帮助我解决。多谢!

网友A:
加密级别设为可更改数据级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加密级别。还是我没有找到。请赐教!

网友A:
8位密码以“C”开头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切换画面加密呀!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是否可以详细的说明一下。 zcmy所说:密码以“C”开头,是怎么回事?是在编程软件上设置吗?设置好以后,就可以区分加密级别了吗?与FX-10DM-E显示终端有关系吗? dabao 所说:用切换画面加密是怎么回事?一上电后,FX-10DM-E显示终端就要求输入口令。输入口令以后才能够操作画面。

网友C:
jiaer:我们生产的FX20DAU显示终端不要输入密码,而不管PLC是否设置过密码。

楼主:
上海理工大学:你们生产的FX20DAU显示终端?,我用的FX-10DM-E显示终端可能无法实现。

网友D:
上海理工大学:我想了解你们的FX20DAU显示终端,13839088186,张

网友E:
硬件加密是怎样的?

网友F(2004-04-07):
FXos系列PLC如何加密?手持式编程器

网友A:
如用手持式编程器进入online模式,要other项下有enter code,输入8位密码就可以了! 用软件直接在关键字内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G(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H(2011-04-17):
不清楚工控网是如何去评定精华贴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