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S3

楼主(2003-11-25):
谢谢两位前辈的指教:    只是本人接受能力有限,加上对编程手册上的例子不能举一反三,还有较多问题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能一一解答。   1。首先在目标值设定中目标值设定是否有标准,比如温度50度只能设定为500?如果换成别的测试量又该怎么设定?(我询问了三菱技术部的人员,他们解释说只要和从A/D模块中读取的数据同一个数量级就可以了,那么我编程前还必须要做一个读取数据的试验,先读取数据?)   2。如果我需要采集两个传感信号,而两个信号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输入执行机构。系统是个闭环系统,请问是分别执行PID程序以后将信号混合,还是先混合以后再将综合信号执行PID程序,混合信号需要用到什么功能指令呢?(本人一时想到的技术问题,不知思路是不是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