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是电容式传感器?

楼主(2003-11-25):
希望有人能能详解: 1: 什么是电容式传感器? 2: 功能,特性,等等. 如果方便, 请回一下! 或 SEND TO E-MAIL: jnu587@hotmail.com

楼主:
自顶一下! 不好意思.

网友A:
电容式传感器可将非电量转化为电容量,从而实现非电量到电量的转换。一般是利用一个振荡器将电容量的变化首先转化为振荡频率的变化,再通过变送器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信号。 实际应用中电容式传感器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测量位移、压力、厚度这些基本量外,在物位、湿度、振动、转速、流量等测量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精度和稳定性也日益提高,特别是随着新材料、新工艺、新电路的开发,使得电容式传感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B:
我来回答一下 电容式和一般电感式的区别我想就在于检测物体的类别, 电容式的可以检测金属和非金属, CARLO GAVAZZI 的电容就不错 021-63560110-33 XUEYAN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