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送比较大的字节数组?

楼主(2003-11-25):
16进制,字节数组发送 有一位是130,我怎么也发不出去, &H130, 显示溢出 130,不发送 怎么办???

网友A:
&H130 => LowByte=&H30, HighByte=&H01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要求接受的命令是 02 255 130 02 23 02 09 00 02 CS 按照你的方法接受的数据是 02 255 01 30 02 23 02 09 00 02 cs 控制后没有作用

网友A:
command 中怎会有 255 ? 是十进制的? 还是十六进制的? 把 &h 拿掉, 直接送 130 试试.

网友A:
另外, 将 Word 拆成 2 bytes 来传送时, 通常是先送 LowByte, 然后才送 HighByte. 当然, 这也得看两边的协议囉!

楼主:
是16进制的,我忘记刚才怎么发的了,第2行是我从发送的数据中复制过来的,是255 试过直接发送130,可是我的监控软件上根本不显示发送的数据,改一下130为较小的数据,他就能显示了

网友A:
您必须依照它的通信协议去送才行. 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B:
130 &H130 &H82 请注意3个数据是不同的!!!感觉您是这里搞错了,255=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