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编码器该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还是选推挽输出的

楼主(2003-11-25):
问一下,我用的是S7-226的PLC。我现在要用到旋转编码器,请问我在编码器时,应该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还是选推挽输出的,如果选集电级开路输出,还分NPN,PNP,请问针对我的PLC该选择哪种!

网友A:
都可以,就是接线方式不同,但我想还是推挽输出的较好,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B:
三菱的PLC只接受NPN 但西门子的就都可以的!

楼主:
能说一下,NPN,和PNP输出哪里不同!!!

网友C:
PNP一般是欧洲用的多 NPN一般是日本和亚洲用的多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编码器输出NPN。PNP有什么区别,我感觉就没区别的呀,谁知道说一下,好让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