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的问题

楼主(2003-11-25):
各位师兄弟: 我正在做一个罐区的监控工程,用的是SIEMENS的PLC。可是现在的AI/AO模块好像与我以前用的不一样。我记得以前用过的AI模块的右侧有调节通道特性(0-20,4-20,二线制,四线制)的调节块。可现在居然没有了,请问大家,怎么使用呢?还有SM331(八通道)电源接在哪儿呢?模块上的接线图我看不明白。图上怎么有“V”又有“A”?请帮忙!!! 谢谢!!!

网友A:
通用331还有那玩意,专用的就没有,电源L+,M

楼主:
ZZJ1382师兄/弟: 看来我知道的太少了。请问通用与专用的区别? 没有那个调节块,怎么调节呢?专用的一般是什么参数?是不是比通用的贵?? 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1KF00吧! 这个模块不需要手动调节也不需要外部供电 它是背板供电的 只需在软件里选择

网友B:
O 看清了! 不是IKF00 那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你把具体的型号说出来

楼主:
ty945师兄: 331-7NF00-0AB0。 此模块是八通道的,可在接线图上没有标示电源接线处,而且有电压表与电流表的标识。我有些看不明白了。难道还能处理电压信号吗?这样算起来,可就是十六路了。谢谢!!!!!

网友B:
我是田宇峰呀! 我给你发了一个接线图 查收

楼主:
田宇峰师弟: 谢谢,这样就容易理解多了。再次的谢谢你。

网友C(2008-07-04):
v代表电压型号的,a代表电流型号的,取决于你用什么样型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