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600变频器奇特故障!”

楼主(2003-11-25):
各位师傅: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停用一段时间后,初次送电,不能起动,显示SHORT CIRC故障(电机电缆短路 或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断开电机引线,仍显示SHORT CIRC故障代码.但用SCALAR标量模式时却可以正常使用,证明不是(电机电缆短路 或 变频器逆变部分故障)故障.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 万分感谢 菜手CV

网友A:
模块有问题一个月前修过这样故障的变频器

楼主:
感谢平顶山师傅及变频器维修中心的回复, 恭候各位师傅高见.

网友B:
光纤等有没有动。

网友C:
你要是方便就给我们来电好了,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技术咨询

楼主:
感谢LINJH9: 光纤检查过了,正常.

楼主:
请各位发表见解.

网友D:
同意平顶山的看法,同时你的电机有问题吗,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设置正确吗?zhl6666@163.com

网友E:
可以肯定是模块故障就在标量上用一段时间看看,我估计很快就要坏了

楼主:
我以为可能是驱动板故障!我以前在别的品牌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
欢迎来电无锡变频器维修中心咨询 0510-5227058 5227258 有 ABB 专业培训证书

楼主: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发现电源有问题,有一相仅有110V。 而且电机绝缘不好。 请您参考一下。

网友G:
CV你好,我是ABB授权服务中心的,在维修调试ABBACS600中经常遇到SHORT CIRCUIT故障,一般来讲报SHORT CIRCUIT有以下环节 1)IGBT损坏 2)门极触发板NGDR有短路或烧坏,3)电机应用控制板NINT损坏,4)电流互感器故障,从你所述,第三项可能性比较大,由它来完成电机的状态检测与数学模型建立,该板若损坏,从板面上看不出来,只能在ABB检测,你若有其他机器上的可撤换一试 如有其他问题可来电咨询010-62788055-7511胡先生

网友H:
这问题CV已解决,是干扰问题!

网友G:
CV 你好请你出来说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I(2005-10-21):
不好意思! 请问那位师傅有ABB ACS600的中文说明书. 谢谢!!!!!!!!!!!!

网友I:
我的邮箱是: zhuang384633@163.com 请有ABB ACS600中文说明书的朋友给我发一份好吗? 谢谢!!!!!!!!!!!!

网友D(2006-08-29):
欢迎工控行业的朋友们加入该qq群,多多沟通,qq群号码:26692015,欢迎高手们多多加盟

网友J(2007-03-20):
这问题CV已解决,就不告诉大家是怎么解决的了?人品有问题还是因为没有时间?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K:
希望你能说说,大家向你学习一下,朋友们共同进步多好啊!

网友L:
从新做一下电机识别
]

网友M:
请问一下李春发:短路故障和干扰问题能联系到一起吗?在说CV都说了标量下没问题,你给解决的? 没明白这里的高手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N:
我也有一台ABB ACP600变频器显示SHORT CIRC故障,现在还没解决,请问哪一位师傅帮助解决一下,时好时坏啊,还有哪一位师傅有ACP60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发一份,好吗?yaoduogen@163.com   谢谢~~~~~~~~~~~~

网友O:
我知道 这个 问题的 机理

网友P:
如何解决的?请楼主说一下?

网友Q:
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问了也等于白问,在网上找一下,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那个变频维修高手或者ABB服务站专家回答其中原因,我觉得这个故障是ABB ACS600 DTC模式是根据数学模型来判断的,其中原因我也不晓的.不好意思

网友R:
我觉得署名CV的先生,在技术上当你有问题时想到了大家,问题解决了,你却消失了,如果在遇到其它的问题呢?会有人在告诉你吗?既然问题解决了,就应该站出来把结果告诉我们这些为你出谋划策的人们。因为搞技术的都一个毛病,就是问题出来以后即便自己没有处理好,就算是别人也没有处理好,但是自己的心里总是记着那件事情。就算是别人处理好的,自己也总是想知道结果。如果知识能够共享,那我们势必会少走弯路。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可以作很多事情。所以我最终想说的是CV你,有困难时想到了大家,这样做是不是有些.....

网友S:
这种机器有IGBT短路检测功能,驱动或模块稍有一点不好就会报警,就同三菱A500_F500一样,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O:
电压回测电路时间常数不对了

网友T(2007-04-30):
大家好,我有一问题请教各位专家,望大家赐教:我单位有三台ABB产品,ECS600,控制三台水泵,功率分别为二台315KW、一台200KW。最近,200KW的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过流跳闸,复位后开机运行几分钟甚至更短又出现该故障,但复位后停机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可运行很长时间。请问专家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做如何处理?
(注:这三台变频器系1999年10月份投产运行的)

网友U(2007-06-05):
我单位有多台ACS600,也多次出现过SHORT CIRC故障,每次都是IGBT损坏引起,有时还能用一段时间,但不久又报警,最近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买了一块二手的IGBT换上,用了十来天又SHORT CIRC了,量有一颗IGBT的G-E极已通,上一块IGBT也是这一相坏,怀疑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V:
TO:日月泉

你变频器内部是不是很多灰尘,建议经常清理下,这样可以延长模块的使用寿命,你的问题很可能是IGBT的问题

网友W:
我厂的ACS600变频器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变频器带动的是90KW潜水泵,经常每天24小时运行,由于液轮损坏返厂检修,检修完成后发现流量比以前大了400T/H,运行了4个月,在天气变热时出现上述故障(每天7,8次),从现场观察发现温度上升很快,估计是变频器过载引起的。
采取措施:
    对99组参数重新调整,重新辨识运行后,并将最高转速降低,直到运行2小时左右没有明显的温升,经过上述调整,现在已半年没有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X(2007-07-17):
日月泉:
      你好,不知你是否检查过变频器的风扇,我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是风扇故障造成的,仅供参考。

网友Y:
不要想的太复杂,从简单的地方下手。

网友Z(2008-04-29):
各位好,想请教一个关于ABB ACS600变频器的问题,我公司的ABB ACS600变频器用于崖吊上, 有段时间经常报HWC FAULT 或 PPCC LINK FAULT 或 一些通讯故障,起升和小车机构都有. 在崖吊上找不到原因,但换NINT-73C 或 NINT-72C 就可以工作. 说明就是NINT板有故障,一开始根据ABB的说明书,以为是NINT板上的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线路有问题,但后来排除了这两项可能.目前在NINT板上还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会不会是NINT板上那个大的ABB PPCC IC 有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AA(2008-07-14):
驱动板换了,模块用电容表测了,驱动管脚模块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AB:
我也碰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说来大家听听啊:

网友AC:
如果有SHORT CIRC 故障  如果是控制板的问题  不管是标量还是DTC都会出现的  从标量使用好用来说  可以断定不是控制板和主板的问题  可能是电流对电流互感器的影响,或者说是干扰  ,排除干扰就可以了

网友AC:
ppcc link 主要是通讯问题  ,建议检查板子之间的连接电缆

网友AD(2008-08-25):
干扰?那又是什么干扰引起的呀?又是怎么排除干扰的呀?

网友AE:
建议 把互感器拔下来试一下

网友AF:
能用就用标量好了。

网友AG(2008-11-22):
板与板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请问还会有其它的原因会引起报PPCC LINK这个故障吗?

网友AH(2009-12-11):
应该是驱动板或模快被击穿了,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交流,我是做ABB变频器的

网友AI:
IGBT 性能不良,建议更换

网友AJ(2010-01-19):
我曾经修理过ACS607-0260(200KW)的,也是换上主模块后,DTC控制时报SHORT CIRC .改标量后,可以运行,后来经仔细查阅该变频器的驱动电路,在美国政府专利网上有该电路,按下载的电路图分析,最终找到有一只电容有点漏电所致.

网友AK:
屏蔽线要接地良好,排除干扰

网友AL(2010-05-13):
重做辨识 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AM(2010-06-13):
看来的确每种变频器都有其自身死穴,就连所谓的厂家也不一定研究得透,不过来论坛是个不错的途径。

网友AN:
引用 网友AO:
abb 变频器“疑难杂症”专家在线 又问必答!^_^ QQ:1157430568

楼主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先说说

网友AP(2010-07-30):
我厂也有一台ABB ACS600的变频器,启动运行一分钟左右就自动停机并显示SHPPLY PHASE,等一两分钟又能启动,但还是出现以上问题,变频器反厂两次,厂方都说没问题,检查外部电源也均以正常,带动是37KW水泵。望哪能位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AQ(2010-10-18):
IGBT 性能不良,建议更换     hh

网友AR:
您好,冒昧打扰你了,从网上得知你熟悉ABB变频器,所以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一台ACS607变频器,键盘控制,当电机800转/分钟,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820转/分钟以上,就会出现I/O COMM 故障,该问题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屏蔽掉,如何屏蔽,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S:
你把变频器参数从新设置一下,采用标准ABB应用宏,记住参数设定完毕,必须设定本地控制模式,什么信号线都不要接,空载调试,还有接地必须良好,知道吗?如果还有什么不懂就问我黄小伟,电话18703059905

网友AJ(2010-12-11):
从实践的情况看,我修理该品牌变频器达十几台,一般的讲,IGBT好坏容易检测,电流互感器坏也容易检测,所以一般的来讲以NINT板坏可能性最大,而NGDR板次之。

网友AT(2011-01-23):
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我这有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能现场开可是远程却开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请师傅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U:
对:qa1234561 关于

您好打扰一下请问我这有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能现场开可是远程却开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请师傅们帮忙解决一下

1、确认从变频到远程端的连线没有问题

2、确定结到远程的DI是否有信号

内容的回复:

网友AV(2011-05-19):
http://www.gzjiekong.com

网友AW(2011-07-14):
这个问题不好讲啊  我以前修过六台报SHORT CIRC的,标量使用没有问题,DTC控制下就报警SHORT CIRC,后来从好机器上猜下控制板 直接用没有问题,但是把参数初始化在设置成DTC就又开始报警SHORT CIRC,头痛,只能从以前有两台坏了没有修过的机器上猜下控制板替换用了,用半年也没有报警,也没有人敢去从新设置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