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称料/配料控制系统的?

楼主(2003-11-25):
控制系统要求为:单次500克左右,每分钟最高16次,精度+/-1克,最好0.5克,什么系统好一点?西门子的称重模块怎么样?系统为粗下料加细下料(精下料)控制.

网友A:
用AB的WT1400称重模块吧,很好的,可以走R I/O或者DH+,精度相当不错的了!

网友B:
给料方式、称重速度、物料特性、机械结构、电气仪表、执行元件(如气路)决定称重精度。仪表、称重模块有时性能再好很多情况下对于提高系统精度无能为力。你提的问题比较模糊。能详细一点吗?在电气方面,进口的仪表和称重模块基本都能够满足称重的需要。但是有点就是,仪表的各项参数要打好。比如重力给料时,打地球引力加速度时,你就要看这套设备卖到什么地方,每次落料的空中量是不是稳定。

楼主:
系统组成为:料斗(料仓),粗/细下料阀,翻斗(下面连接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及称料控制系统。 具体步骤为:PLC给称料控制系统一“开始”信号,系统开始称料,同时打开粗细下料阀,当粉料的重量到一定值时,关闭粗下料,当称料结束时(尚有少量的空中量),关闭细下料,称料完成,发信号给PLC,翻斗翻料,准备下一次称料。

网友C:
承重仪表(有几路信号?)+PLC(多少个点?有无其他通讯要求?)

楼主:
请大家继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