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485实现表决器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3-11-25):
我正在设计一个类似表决器的系统,有一台主机和64台从机组成,均是单片机系统,使用RS-485标准连接,用的是类似SN75LBC184的片子(满足节点要求),该系统功能比较简单,主机将从机的数据采集完毕后进行处理,采集数据不是连续的 ,我设想主机发出从机地址,相应的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我想请问这个系统的通信协议如何考虑?是硬件实现,还是软件实现?另外这个系统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刚接触这个行业,很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通信协议是软件实现.

楼主:
呵呵,请高手再给指点一下:) 通信协议的选择是跟什么有关啊,是不是基于我所选择的芯片呢? 谢谢!

网友A:
通信协议就类似双方沟通的语言(English, 中文...). 例 : 上位机送出 "#01[cr]", 下位机 address 为 01 的就作出回应"01xxxx[cr]"; 上位机送出 "#02[cr]", 下位机 address 为 02 的就作出回应 "02xxxx[cr]", ... 例 : 上位机发出 "ID=0001,GiveMeData[cr]", 下位机 address 为 0001 的就回应 "ID=0001,Data=xxxx[cr]". 只要双方协调好用同一种语言即可, 当然, 您可以自创其它语言. 除了自定通信协议之外, 您也可以用其他标准的协议 (由某个单位/组织/公司所定), 如此您的产品将可以让更多其他厂家的软体去 access/control, 但有些协议的使用需要取得授权, 且要花不少时间去 follow 该标准.

楼主:
前辈: 您好!看了您的回复,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啊,谢谢您!

楼主:
请教您: 网络布线如何决定?我的系统节点间距在1m左右,是否能使用总线型,还是使用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A:
RS-485 bus 分两线与四线式. 常用的是 2 线式, Data+ 接 Data+, Data- 接 Data- 即可, 布线极为 easy!

楼主:
哦,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理论上讲,RS-485节点与主干之间距离(T头,也称引出线)越短越好。T头小于10m的节点采用T型,连接对网络匹配并无太大影响,可放心使用,但对于节点间距非常小(小于1m,如LED模块组合屏)应采用星型连接,若采用T型或串珠型连接就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是否正确,看不太懂,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主要的问题应该在于信号的反射冲突与信号的衰减. 必要时, 您可以考虑在 RS-485 网络上加 1~数颗 I-7510 或 I-7513, 以加强/稳定其信号. 此时, 不管是 T 型或其它变形的接法就都可以 work 的很顺了!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3_c.htm

楼主:
谢谢!!没办法,得考虑成本啊,我再想想。 很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A:
Controller.D+ == Device1.D+ == Device2.D+ == Device3.D+ ... Controller.D- == Device1.D- == Device2.D- == Device3.D- ... 最简单的接法, 问题最少.

网友B:
GaryLin确实技术全面!

网友B:
GaryLin确实技术全面!看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C:
那当然,要不Garylin怎么能做我叔叔呢?

网友B:
啊,冰糖芦柑!! 他已经是你叔叔了?那你多大了?真的假的?!

网友A:
嗯... 这... 肯定是个误会了! 冰糖芦柑大姐您说是吧?!

楼主:
谢谢, 我现正在实验中。

网友B:
搞了半天原来 冰糖芦柑 是female,佩服!

网友D:
马克西姆 Gary是我们的老大噢:) 你把你的RS-485芯片和MCU的典型电路贴出来,给论坛做点贡献^_^ 好多人在要,互相帮忙喽。

楼主:
主机用的是数字电视机顶盒,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它有个232的接口,我们加了个转接口;从机用的是87LPC762单片机,接有键盘和数码显示;接口芯片用的是SN75LBC184。线路用一条双绞线,由主机供电,再加一条地线。基本上就这样吧,电路要说是很简单,而且由于条件的限制,目前就是这个样子,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http://www.bb-europe.com/tech_articles/485_2wire_connection_illustration.asp有兴趣可以参考:)

楼主:
http://zhongj.sosoo.net/mcs/485-01.htm有兴趣可以参考

网友E(2004-07-22):
别研究了,好多年前都做出来了,买现成的吧,便宜。

网友F:
如果做表决系统,最好用无线来实现,现在已有多家用无线表决器了,使用很方便的。 可以到http://www.sendbow.com上下载点对多点通信协议。

网友G(2005-08-15):
帮帮我,给位老师.

网友H: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G:
网络人生老师,你推荐的网站的论坛怎么注册。我有问题怎么求教。点解。研究机构对这种问题有兴趣吗?

网友H:
你可以给我发邮件,bolo1979@sina.com,把你的问题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I:
用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可以实现阻抗匹配,防止信号的回波反射,使信号的衰减最小,传输距离最大化!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G: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G:
对了,朱老师可否有485专用线的规格,介绍一下。学生谢谢了。食堂布线好像用的是rvvp标准的线,485专用线是什么标准。您能介绍就不用我往上瞎找了。

网友I:
普通屏蔽线RVVP不支持数字通信!主要是衰减大、阻抗不匹配。 RS485通信要求线缆在通信速率100Kbps及以下时,最大传输距离达1200米!使用优质的RS485专用电缆,传输距离远超过于此值。 由于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GB),电缆的型号通常由制造商依照企业标准自定。 需要电缆资料的朋友,请说明使用详情,留下邮箱,我发给你们。

网友H:
给我发一份:http://icmcn.home.sunbo.net,bolo1979@sina.com。

网友J:
给我发一份!谢谢!liu_kc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