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我是新手,向各位大虾请教简单问题!

楼主(2003-11-25):
我想采集一系列电器设备的输出信号,包括有485信号,232信号等,请问我可以用7017模块堆叠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信号的采集吗? 我的意思是: 1、将232信号通过模块转换成485信号再连接到7017的各个输入端口; 2、现有的485或是422信号就直接连接至7017的输入端口, 最后通过7017的一个输出端口连接至计算机的485输入端口,从而实现所有信号的采集,而且将来的扩充也比较方便,只要堆叠7017模块就可以了。 请问各位专家我这样实现可行吗?

网友A:
I-7017 是将 analog 信号转为 数据, 再经由 RS-485 传回 数据. 若您使用的设备有 RS-485 或 RS-232 的输出信号, 一般说来, 其输出的信号应该就是 数据 了. 此时, 您应该只要将您的 RS-485 设备直接接上 RS-485 网络, 或将您的 RS-232 设备透过 I-752N 转接上 RS-485 网络即可.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 所以, 您必须先确认您的设备是输出 Analog 信号? 还是 232/485 数据. 若是输出 232/485 信号, 您还得再查阅其通信协议为何.

楼主:
谢谢,我再来查查资料

楼主:
很受用,请别笑我是菜鸟!

网友A:
That`s OK! I`m also a 菜鸟 few years ago!

楼主:
GaryLin 嘿嘿,我好几个问题您都及时给了回答,而且很专业,真是非常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地址: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 怎么没有模块的引脚定义?要是我有很多信号,要多模块堆叠该怎么连接呢? 谢谢

网友A:
请参考其 hardware manual...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188xc.htm 752N 的 COM2 为 485 接口, 多个 752N 要连接时, D2+ 接 D2+(Data+), D2- 接 D2-(Data-).

楼主:
谢谢GaryLin,但是以下地址的文档下载不下来,您还有其他的吗? 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7188x/manual/hardware/7188xabc.pdf 我就是按照你上面的地址去查询的! 感谢!

网友A:
可以下载啊, 或许是网络或 FTP server 刚好有问题吧! 您可以过一会再试试. 若还是不行的话, 留下您的 e-mail address (容量需大于 2MB), 我再寄一份给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不行,我都试了好几天了。还是请您Mail给我吧:nirvanawx@sina.com,是5信箱,2M应该没有问题。 再次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看你们讨论的这么热闹,我也在这里插一抓了! 我也是个菜鸟,今年刚刚开始上班。我在学校只学过基础的VB编程,现在公司要求我们编辑数据采集的程序(例如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然后将其读入到模块中。我感到很模糊,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着方面的经验或具体实例讲解一下,小妹我在这里多谢了,呵呵!

网友A:
To 涅槃: Please check your mail box! To 月影无痕: 请另开讨论题目, 谢谢!

楼主:
To GaryLin: Ok,I have got it .thank you !

网友: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论坛,不知道规矩,请多包涵,打搅二位了!

网友A:
没啥特殊规矩, 只是在一个题目下出现多样内容/议题时, 讨论起来不便, 一会 to 某人, 一会又 to 某某人. 内容夹杂在一起... 挺令人眼花了乱的. Just a suggestion! So, don`t worry!

楼主:
to 月影无痕: 没关系的,您真客气!正如GaryLin所说那样,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
也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想就像窗外的雨雪很快就会融合到一起,因为今天的气温还是很温和的,呵呵。

楼主:
窗外的雪?看来你在遥远的北方?!我是江苏的,呵呵!

网友A:
我的窗外... 只有施工的 noise ... ccc Hi, 涅槃: 以后请将题目写清楚. 不要只写 "请教, 求助" 之类的, 这等于没写一样! 题目写的不清楚, 看的人就愈少, 会给你协助的人就更少! Thanks!

楼主:
原来如此啊?谢谢 TO GaryLin:请问你是这个泓格公司的吗?还是经常用泓格的产品开发系统?

楼主:
哎呀,我真笨,看你这个EMail就知道你是这个公司的!

网友A:
Yes, I`m working for ICPDAS!

楼主:
TO GaryLin: 冰糖芦柑是你侄子?呵呵

网友B:
^_^ Gary是前辈,叫叔叔应该。 Gary叔叔好,早上客人的7188的mail回复过了。7188如何介绍给这些朋友,请帮着考虑考虑。

楼主:
Gary就是GaryLin吧?前辈就是见多识广啊!

楼主:
yhsu:你和Gary都是一个公司的? 感觉有了泓格的产品可以解决任何数据采集方面的问题...

楼主:
7017模块和一般的ADDA转换卡有什么区别呢?不是都可以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信号录入计算机吗?

网友A:
Card : 高速, 短距离. Module : 低速, 长距离.

楼主:
呵呵,真是简明扼要! 再请问:这里的长距离我知道得好像是1200m,那短距离指得是多少呢?

网友A:
没有一定的标准, 端看您的需求为何. 一般说来, I/O Card 所附的 cable 多是 1M 长的, cable 太长的话, 怕会影响量测的数据/结果. 采样频率多为 30KHz 以上. 多用于实验室... 之类的短距离, 高速采样. (实际上, 30KHz 也还算低速!) I/O Module, 则可分布于大楼, 工厂... 等, 但采样速度通常小于 1KHz. 当然, 您要将 Module 摆在 PC 旁作量测也并非不可啊 (这个距离肯定是够短的了...ccc) !

楼主:
嘿嘿,谢了! 我看您好像对工控方面的东西懂得很多,似乎哪都有你的解答,软硬件专家!

网友A:
您客气了, 我所知也很有限的!

楼主:
我在做一个船用黑匣子的项目,今后还要采集船上的各种电器设备的电信号甚至是位移信号等,今后在数据接口方面还想向您多多请教,请不吝赐教! 再次感谢您对我的及时解答!

网友C(2004-03-23):
请问7188XC如何能检测到有几个7000的模块,如何知道是哪个模块来的数据,谢谢,望能回答,谢谢

网友A:
7000 模块需要透过 COM port 去 search. 每块 7000 模块都应设置不同的 address, 依其 address 去通信. search 时, 可以发出 $AAM (请查说明书) 至 COM port, 若该 AA address 有模块占用时, 该模块就会回应模块 Name/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