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编码器

楼主(2003-11-25):
请问哪位仁兄用过绝对值轴编码器,比如意大利Eltra公司的EAM58C等,在使用中和普通增量式有和不同,如何和PLC连接,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3-10-21):
联系电话:022-26450788,薛先生

网友B:
告诉我具体ELTRA的型号,我告诉你接线方式,可发邮件或传真02084031312

网友C(2003-11-25):
TRUCK的一个品牌,alice.xue@163.com

网友D(2005-09-10):
普通增量式编码器它在位置控制中,需用致零装置,而绝对值轴编码器无须.可直接接PLC高速输入端,进行记数,进入装置的位置控制.

网友E:
如意:好象是增量的直接接PLC的高速输入端吧!绝对值需要和PLC做通信。

网友D(2007-01-10):
好久不见,我看绝对值也是直接接PLC,<PLC做通信>请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