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Harmonas的dcs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3-11-25):
我单位有一台山武Harmonas的dcs,其软件运行一段时间后,越来越慢,从启机器也没变。其软件产生的文件是自动删除,机器为奔3,256M内存,NT4.0系统,也没病毒,请教各位大虾????? 谢谢。

楼主(2003-10-15):
你用的什么软件,我们公司的软件用山武的设备速度很快,如果想合作或者想看一看我们的软件可以和我联系82896868-806

楼主:
组态是RTC,画图是windowsmaker

网友A(2003-11-25):
改用WebAccess吧,它还能很好地支持BS构架。运行速度也很快。我以前用的是intouch.现在用WebAccess.感觉好多了。呵呵!

网友B(2006-09-29):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组态是RTC,画图是intouch,使用2年,还未出现运行速度慢的现象。

网友C:
还是不要用小日本的东西比较好

网友B(2006-11-02):
你们的系统是否山武R1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