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元件的检测

楼主(2003-11-25):
请教哪位老师: 霍尔元件在变频器的工作原理,以及业余条件怎样测试判断其质量的好坏。 谢谢!

网友A:
看他是否有电压输出

楼主:
我用的是ABB霍尔元件,三根引线,中间好象是接地,两边是+ -15V电源,怎样测电压输出?

网友B:
买一本无线电的书就行了,这些东西要多看看,只有基础扎实了,才能做出飞跃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