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1-25):
某设备多个三菱伺服驱动器的电池相继没电(显示92报警)大概1-2周左右一个,在这里寻求此事原因及处理意见。谢谢!!!!

网友A(2009-05-03):
驱动器是什麽型号,我公司销售维修三菱伺服13565213286

网友B:
可能是设备使用久了(即使设备不停机,一年左右也得更换电池),或者长时间不开机,靠电池保持数据记忆,电量消耗完了。处理意见就是赶快买新电池换上